cat双体船

楼主(2019-10-01):
(无正文)

楼主:
试船,夹在腿中间。一手拿着船!冲上来了。刚上电两个电机正常的,走了一下有一个不转,要加大油才转,不懂!!重新上电又正常

网友A:
隔着屏幕都感觉疼╯▂╰

网友:
见过玩飞机被桨打的,没想到玩船也会被桨打

网友:
以前的油动固定翼拨螺旋桨时经常会这样。

网友: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楼主:
有大神能解答这个问题吗?上电正常,走一下有一边不转!加大油门就有一点点!重新上电正常,但一下又变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着屏幕都感觉疼╯▂╰

这个是真的

网友:
注意安全啦,试车的时候一定要拆掉桨叶,无论是船还是无人机。前两天在下操控无人机的时候,出事故,把指甲打碎了。

网友B:
这种螺纹固定的要注意两个螺帽的松紧度要一致,你用的防滑螺帽只要带上桨不松就好了··你试试大油门要是两个都转而小油门一个转那就是另外一个螺帽带太紧了··我的双发CAT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松紧度不一致还会导致两边动力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螺纹固定的要注意两个螺帽的松紧度要一致,你用的防滑螺帽只要带上桨不松就好了··你试试大油门要是两 ...

但上电是,正常的!何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上电是,正常的!何解

建议拆掉桨,松掉桨叉再试,若正常就说明一边螺丝拧太紧了···问题是要一点一点排除的···你的问题也没有太想详细的图片所以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拆掉桨,松掉桨叉再试,若正常就说明一边螺丝拧太紧了···问题是要一点一点排除的···你的问题也 ...

有道理

网友(2019-11-01):
看到咸鱼卖船了

网友(2019-12-09):
引用 楼主:
试船,夹在腿中间。一手拿着船!冲上来了。刚上电两个电机正常的,走了一下有一个不转,要加大油才转,不懂 ...

夹在腿中间  还好第三腿没事  鸡飞蛋打就不好玩了  手伤了小事情

网友:
还是喷射安全,我看的心惊肉跳

网友(2021-02-04):
    安全第一

网友(2024-04-03):
玩船被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