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飞机 平尾和垂尾的旋转角度

楼主(2019-10-01):
请问各位朋友,固定翼的平尾和垂尾可以上下/左右调节多少度?
我要做的小飞机120g左右,60cm翼展,机身差不多也是60cm长.
动力是空心杯减速组.1S锂电池
天地方ET07的遥控器,RF204S接收机,银燕ES9251II-2.5g微型舵机.

谢谢了

网友A:
舵面行程?3D机大些,普通的的30度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面行程?3D机大些,普通的的30度应该就够了。

对,就是把遥控器打到2头,舵面的可转动部分的最大角度
你说的这个30度时上下各30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把遥控器打到2头,舵面的可转动部分的最大角度
你说的这个30度时上下各30度吗?

各30度。这只是我的见解,你再听听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30度。这只是我的见解,你再听听别人的。

好,谢谢
现在我的飞机装出来,大概有上下各30-40度的样子,这样就不用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谢谢
现在我的飞机装出来,大概有上下各30-40度的样子,这样就不用改了

跟速度有关的,空速越快的飞机,需要的舵面行程越小,3D是经常工作在无空速状态下,舵量就需要更大,滑翔机的舵面行程就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速度有关的,空速越快的飞机,需要的舵面行程越小,3D是经常工作在无空速状态下,舵量就需要更大,滑翔 ...

学习了

另外个问题,全动平尾/垂尾是不是舵效更灵活?
我现在把平尾整成全动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另外个问题,全动平尾/垂尾是不是舵效更灵活?

不客气,全动就是舵面面积大了呀,同样增加舵效的。
但飞起来舵效太大反而容易失控,开了全动的话要减小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全动就是舵面面积大了呀,同样增加舵效的。
但飞起来舵效太大反而容易失控,开了全动的话要减小 ...

好,周末了试试看,不行就再改遥控器的设置,降低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周末了试试看,不行就再改遥控器的设置,降低范围

最好一开始就用小行程,否则就没有下一次了,行程不够可以以后再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一开始就用小行程,否则就没有下一次了,行程不够可以以后再调大。

网友B:
这不是按角度调的    得平感觉   有人喜欢舵量大  有人喜欢小  还有人喜欢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按角度调的    得平感觉   有人喜欢舵量大  有人喜欢小  还有人喜欢曲线

第一次做飞机,所以想找个比较中庸的方案,希望能飞起来,基本能操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飞机,所以想找个比较中庸的方案,希望能飞起来,基本能操控

我觉得先在遥控器设大小舵,10°和20° 感觉够了

网友:
舵面偏转角度大于25度后不会增加舵效只会增加阻力.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