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盈v3 50a电调主旋翼转速计算方式

楼主(2019-10-01):
v4系列的电调可以直接通过读取电机的电气转速来计算出主旋翼的转速,但是v3看不到电机的电气转速,如何来计算呢
不要说kv值x电压等于电机转速,再用齿轮比计算,我试过了,那样算出来的理论转速,跟实际相差很大很大,各位模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镜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但是呢,我需要的是计算方法,不是买魔镜

网友B:
既然你知道算出来和实际相差太大就说明你可以测实际算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知道算出来和实际相差太大就说明你可以测实际算什么呢?

算出来3200转,但是实际飞行时估计超了好几百转,难道v3电调只能估摸一个油门百分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出来3200转,但是实际飞行时估计超了好几百转,难道v3电调只能估摸一个油门百分比吗

你算这个干嘛?用凤凰咯定速很好

网友:
没算过转速

网友C:
可以外接一个模块来读取电气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外接一个模块来读取电气转速

啥模块

网友D:
宙哥你试一下这样,还是电压乘KV完了直接除尺轮比,算了一下这样算出的数值才和V4算出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宙哥你试一下这样,还是电压乘KV完了直接除尺轮比,算了一下这样算出的数值才和V4算出的差不多。

应该是在算出的油门再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