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读取K电调上内存卡内文件的软件

楼主(2019-10-02):
以前电脑上有一个软件可以读取,换了电脑太久没有用忘了叫啥
最近连续炸鸡想通过日志文件看看飞机当时的情况
内存卡上的文件格式都是BAT格式的

求读取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已经搞定   已经排除了问题

你那几次突然断动力 是什么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几次突然断动力 是什么问题?找到了吗?

电机问题   因为电机的漆包线有4个地方出现破损

空中飞行时候时有时无的导致短路引起电机无动力或者连续出现启动和刹车震动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