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车子怎么设置速度????

楼主(2019-10-02):
电调是好盈wp-8BL 100,遥控器是,富斯 FS-GT3B,在遥控上设置大小量调节,车子就会自己动,,,什么原型呢?我想把油门设定到30%左右,给儿子玩,难道不慢开吗?

网友:
用板控吧
<

网友A:
把油门通道的最大值给弄下来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通道的最大值给弄下来呗

不行,调下来车子自动启动了,,,,,,

网友B:
D/R 油门通道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 油门通道30%

你这个就是乱讲了,误人子弟
<

网友C:
遥控器面板右上角E POINT选中,进入第二通道(油门),原本默认100%,通过圆形旋钮调节到30%,然后压一下圆形旋钮,保存设定。

完成。
<

网友:
这个遥控器我有7个,所以太熟悉了
<

网友:
楼主可以微信我交流,13661633986。我不是厂家,就是个爱好者,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面板右上角E POINT选中,进入第二通道(油门),原本默认100%,通过圆形旋钮调节到30%,然后压一下圆 ...

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把2通道的数值调下去,车子就会自动开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把2通道的数值调下去,车子就会自动开起来了

车子自己动,是因为你变动了油门的中立点。这里讲不清楚,可以微信交流。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子自己动,是因为你变动了油门的中立点。这里讲不清楚,可以微信交流。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力

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