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买丁若凡5B 感觉太塑料

楼主(2019-10-02):
2000元买丁若凡5B  感觉太塑料
电池放了几天就没电了
与百十元的玩具车差不多
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本身就是山寨的

网友:
个人觉得若凡这个系列至少要上尼龙版。

楼主:
卖家说金属一碰会坏会变形
塑料就不会?
感觉有点骗人.
特别是电池.
二个舵机与遥控接收的电池只用一次
放了几天就没电了
没见过这么差的充电电池
从电池的选用分析
此车用料估计走的是只管当天的路线

网友:
我玩车九年了,从未听说这个品牌。

网友:
外行不懂,去年 在网上买大脚怪,一起买了俩,也稍微能爬点小坡过过小瘾

网友:
若凡的车在国内还是有点名气的吧

网友A:
高速撞击的情况下,金属和塑料都会变形,但是金属变了就不会恢复,塑料弯了能再变回来,至于怎么选择根据自己情况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撞击的情况下,金属和塑料都会变形,但是金属变了就不会恢复,塑料弯了能再变回来,至于怎么选择根据自 ...

但是我还是相信金属更牢固
因为真车没有一辆因此"金属变了就不会恢复  塑料弯了能再变回来"的原因如此大规模使用塑料部件
塑料与金属
塑料与尼龙
尼龙与金属
合理使用  恰到好处
如果仅为降低成本还是不可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还是相信金属更牢固
因为真车没有一辆因此"金属变了就不会恢复  塑料弯了能再变回来"的原因如此大 ...

没错,所以要分清楚使用场合,不能一味的说塑料或者尼龙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所以要分清楚使用场合,不能一味的说塑料或者尼龙不好

目前应该没有塑料比金属坚固一说
无论工业农业军事交通运输
就是玻璃钢碳纤维也不曾听说全面替代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应该没有塑料比金属坚固一说
无论工业农业军事交通运输
就是玻璃钢碳纤维也不曾听说全面替代金属

我又没说坚固,塑料吸能而金属不能,就拿一台全金属的攀爬车来说,从陡坡滚下数十米就会有部件变形,而尼龙车却一点事没有,你觉得是为什么

网友:
baja这类车很多易损件都是以塑料和尼龙为主,也有OP的金属件,但金属件的记忆功能没有塑料和尼龙的好,往往变形了就不会自动恢复。

楼主:
有些人上将是买来的吧
起码的常识都要挑战
买塑料车的吧

网友B:
个人更喜欢尼龙

我的trx4从虎克的坡上滚下来
都没事。

网友C(2019-11-08):
我个人觉得最好车架构是尼龙的,波箱之类的金属的。塑料外壳确实不如尼龙好,碳纤维的也不错哈。尼龙未必就比金属差,不用追求金属车架,复合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更喜欢尼龙

我的trx4从虎克的坡上滚下来

真正尼龙等高强度新型材料是好
比如碳纤维等
只是一般人很难把塑料与尼龙区分清楚
而如果把塑料吹成比金属还优秀
我们满大街看到的就不是钢铁车流
而是塑料车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最好车架构是尼龙的,波箱之类的金属的。塑料外壳确实不如尼龙好,碳纤维的也不错哈。尼龙未必就 ...

真正尼龙等高强度新型材料是好
比如碳纤维等
只是一般人很难把塑料与尼龙区分清楚
而如果把塑料吹成比金属还优秀
我们满大街看到的就不是钢铁车流
而是塑料车群了

网友(2019-12-17):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还是相信金属更牢固
因为真车没有一辆因此"金属变了就不会恢复  塑料弯了能再变回来"的原因如此大 ...

相对于金属材料来说尼龙和部分塑料的弹性更好  高速碰撞不容易产生塑性变形 ,金属材料在刚性和硬度方面性能更优但高速碰撞下更容易产生塑型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