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全网独家详解穿越机GPS安装方法

楼主(2019-10-02):
欢迎入QQ群364555465,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先看下效果:

可能有人会质疑,穿越机玩儿的是手动激情,加GPS就失去本质乐趣了。其实完全不会的,本文就是专门介绍带GPS的穿越机而不是航拍机远航机。只需要购买一个几克重的GPS模块,装好以后会显示高度,距离,速度,家的方向,经纬度等信息,重点是不会对手动和自稳模式飞行有任何影响。总的来说的就是你可以看着GPS信息手动随意飞行,从而不担心飞远失控,找不到起飞点的问题。

写这个帖子出于两个原因:
1.之前写过一篇如何防止失控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8315,为了避免失控丢机,我们需要GPS定位。
2.群里很多穿越机模友问怎么加装GPS,但是从视频论坛找不到一篇详细的教程,都是零零散散的也没说具体方法的教程。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实战干货,满足各位模友:
1.准备设备,F4V3升级版飞控的穿越机,BF版本10.4.0,BF固件BTFL4.0.4(版本不对可能GPS搜不到星,之前一位模友遇见过这个问题,后来按我的版本解决了)

2.55元买一个BN220 gps模块,这个版本不带罗盘,我也不需要罗盘,BN220GPS以解锁位置和飞出去的位置来判断方向,高度,距离。

3.取出GPS和带杜邦头的那根线,按照此图接线,注意VCC是红线正极(必须是3.0-5.5V供电,电压不够无法识别GPS),GND负极,GPS的TX接飞控RX1,GPS的RX接飞控的TX1,这就是接到了BF写的UART1端口

4.飞控上的SDA/RX3,SCL/TX3代表,可以SDA和SCL接罗盘(BN880GPS集成罗盘),也可以作为UART3端口,有图传调参线的同学接TX3就可以了。SBUS接收器接的UART6。这样三个设备都有独立端口互不影响。
BF中的UART1就是飞控的RX1TX1, UART2就是飞控的RX2TX2,以此类推

5.开始干活儿
之所以前面说要用GPS带的杜邦头那根线,因为线颜色顺序是和接线图一致的。

6.这里必须注意GPS安装位置,理论上GPS信号是L1波段-1.57542GHz,L2波段-1.22760GHz,L3波段-1.38105GHz,L4波段-1.84140GHz,和2.4G,5.8G应该不会影响。最好还是离远点吧。
最要注意的是,GPS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有树林,室内,碳纤板,天线方向都极其影响信号强度,也决定了搜星准不准。
所以安装最佳方法是,陶瓷天线冲上安装,并且要置于碳纤机身外部。有的卖家说带字的一面朝上我也是醉了,真是不懂装懂。
我多次实验来证明,左图是陶瓷天线朝上,右图是GPS带字一面朝上,左图明显信号强于右图:

7.GPS装好了,下一步是BF调参。如上所说,我们把GPS焊接到了UART1,所以BF端口UART1设置为GPS,波特率和GPS模块调为一致9600

8.协议选择UBLOX,否则OSD无法显示GPS信息

9.OSD设置

10.每步记得保存,设置好以后,GPS图标点亮

11.带着笔记本室外调试。室内不行搜不到星。
不需要插电池,电脑usb供电即可调试。GPS模块蓝灯闪烁证明有数据传输,PPS灯未定位不亮,3D定位成功后开始闪烁。
有时候搜星定位较慢,需要移动移动GPS就能较快搜星定位。

12.上电测试,大部分时候秒搜到星,有时候短时间内未搜到星时信息不显示,GPS图标闪动,此时可以飞出去近距离转转加快定位速度。
但是注意如果飞出去后才定位成功,那要降落回来重新解锁起飞,因为GPS是根据起飞点开始算的。

搜到星以后所有数据正常

对比http://www.gpsspg.com/maps.htm,经纬度显示正确,精度在2米内,但是会有5s左右延迟,与手机定位距离也一致

好了,穿越机多了几克便有了GPS数据,再也不用担心浪的太远失控,浪的太远找不到家。
同时还能在没有星的地库手动飞,完全不影响,默认就是0星也能解锁。
完全不失穿越机本身的乐趣。

网友A:
很好,把bn220装上了,不知道用4.0.6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把bn220装上了,不知道用4.0.6有没问题?

这你要试下,如果都没问题,还是搜不到星可能就要考虑固件版本问题了

网友:
厉害,安装好还要调这么多数据,挺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学习吗

哈哈

网友A:
在救援模式下,怎样再次接管主动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要试下,如果都没问题,还是搜不到星可能就要考虑固件版本问题了

4.0.6都可以搜到星

网友:
如果rx-lost,是不是会自动切到救援模式,如果信号又有了,是不是又自动回到失控前状态?

网友:
已经用dji数传了,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A:
我又有问题来了,插usb口供电有星,插电池没星,

网友C:
55的GPS太贵了~~ 20多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有问题来了,插usb口供电有星,插电池没星,

测下供电是5伏吗?是的话,让飞机近距离飞飞应该就搜到了

网友:
罗盘和图传调参可以同时使用吗?就是这两个设备都接到那个SCL/TX3孔上

网友D:
我是想问下,t宝上几十上百的GPS模块和十几块钱的GPS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
dji数传目前显示不了坐标,看dji什么时候更新的话可以考虑装个g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的GPS太贵了~~ 20多搞定的~

求个20的链接

网友A:
我看了bn220的说明,协议说是用nmea

网友:
没有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我的BN220,飞控版本4.06一点问题也没有,使用正常(曼巴F7)

网友:
2.55元买一个BN220 gps模块,这个版本不带罗盘,我也不需要罗盘,BN220GPS以解锁位置和飞出去的位置来判断方向,高度,距离。

差点看成是2.55元买的GPS。。。我也用过20多元的GPS模块无法识别,而且加了GPS后炸机总容易断排线或者坏GPS模块,所以炸机成本提高了不少。。。

网友:
楼主忽略了一个问题吧,市面上卖的GPS都是9600波特率,1HZ输出,就是1秒更新一次数据,对于普通4轴都不对,穿越机最少需要5-10HZ的刷新率。所以需要把BN220接入UCENTER里面调参再接到飞控上
另外INAV不需要以上操作,因为INAV会自动给UBLOX芯片的GPS调参

网友E:
都很专业呀, 请问下如何把BN220 接入 UCENTER 调参呢, GPS 链接到电脑调参吗?

网友F:
bn880,蓝灯亮了,放阳台好久也搜不到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很专业呀, 请问下如何把BN220 接入 UCENTER 调参呢, GPS 链接到电脑调参吗?

gps通过飞控可以直接连电脑进行调参,只需要在飞控的cli里输入gpspassthrough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救援模式下,怎样再次接管主动权?

github上写,当他接收到信号,控制权自动回归到遥控器,也就是说当信号丢失前是手动模式,当信号恢复以后也是手动模式,具体的注意事项参考一下github的文档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n880,蓝灯亮了,放阳台好久也搜不到星

开放的阳台吗?我在开放的阳台测试能搜到星,但不是很多,而且3d锁定也不是很稳定。我设置的是beidou,gps,Galileo,sbas,qzss混合定位。我这个阳台对面三十米就是楼房,可能信号不大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bn220的说明,协议说是用nmea

输出协议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问下,t宝上几十上百的GPS模块和十几块钱的GPS模块有什么区别?

有的是gnss一体化模块,有的只是gps模块。bn220和bn880比起来,bn880有个罗盘,bn880用的天线貌似比bn220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放的阳台吗?我在开放的阳台测试能搜到星,但不是很多,而且3d锁定也不是很稳定。我设置的是beidou,gp ...

不是,普通阳台,试过在楼下也搜不到,闹区没敢上天

网友:
BF GPS 安装 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下供电是5伏吗?是的话,让飞机近距离飞飞应该就搜到了

供电是5.2但也在5.5以下,而用usb,是4.8左右,总之一插动力电,gps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要试下,如果都没问题,还是搜不到星可能就要考虑固件版本问题了

你能试试,刷个4.0.6吗?

网友H:
为什么我在室内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在室内不能解锁

飞控默认星数不够不能解锁

网友I:
装了gps后搜到卫星时不能手动吗?帖子前面说没影响,结尾说在地车库,没星能飞手动。有点懵。我是小白 不懂 问一下,大神请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了gps后搜到卫星时不能手动吗?帖子前面说没影响,结尾说在地车库,没星能飞手动。有点懵。我是小白 不懂 ...

搜到星也可以手动的

网友:
大疆的无人机也有GPS,还不是照样飞丢了,关键是不能离开视野范围。

网友J:
楼主,BF你知道罗盘怎么用吗,没有罗盘,箭头指的方向是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BF你知道罗盘怎么用吗,没有罗盘,箭头指的方向是乱七八糟的

您好,我接的BN220没有罗盘,它只会飞几十米才能判断出方向,BN880有罗盘接到SDA,SCL就行,但是BN880的设置方面我没有试过

网友:
运行命令
set gps_rescue_allow_arming_without_fix = ON
就可以无条件解锁起飞,但是就没有救援功能了。

网友:
你好逗啊  GPS的陶瓷天线都不知道吗,还用反着试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接的BN220没有罗盘,它只会飞几十米才能判断出方向,BN880有罗盘接到SDA,SCL就行,但是BN880的设 ...

新版bf 会认880的罗盘吗?我以前试过根本不认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新版bf 会认880的罗盘吗?我以前试过根本不认

能用,4.1.0,4.0.6我都试过,这个bn880在betaflight 文档里提到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能用,4.1.0,4.0.6我都试过,这个bn880在betaflight 文档里提到过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我试试。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飞控,我用的f4v3s,需要对引脚进行一下分配,在板子上的标注,i2c和uart3是复用的,但是在cli里查看引脚分配发现i2c并没有分配到那个引脚上,所以需要改一下。改完以后,理论上来说那个引脚可以直接在i2c和uart3上切换(在配置里不打开uart3后面的的开关,那就应该工作在i2c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飞控,我用的f4v3s,需要对引脚进行一下分配,在板子上的标注,i2c和uart3是复用的, ...

我想试试把gps接到UART6不知道行不行,这样可以留个TX1给R9mm的回传。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想试试把gps接到UART6不知道行不行,这样可以留个TX1给R9mm的回传。

sbus占用的就是uart6

网友K:
引用 网友G:
sbus占用的就是uart6

sbus占用uart6
罗盘占用uart3
gps占用uart1

那r9MM反向回传线就没接口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sbus占用uart6
罗盘占用uart3
gps占用uart1

sbus和frsky的回传好像可以同时打开,因为sbus占用uart的rx,回传占用tx。你可以试一下。
另外,串口不够的话可以使用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sbus和frsky的回传好像可以同时打开,因为sbus占用uart的rx,回传占用tx。你可以试一下。
另外,串口不 ...

谢谢,这周我试试。不清楚再像您请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能用,4.1.0,4.0.6我都试过,这个bn880在betaflight 文档里提到过

你刷的哪个版本,我刷的OMNIBUSF4SD9(AIRB),检测不到罗盘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刷的哪个版本,我刷的OMNIBUSF4SD9(AIRB),检测不到罗盘啊

betaflight_4.1.0_OMNIBUSF4SD.hex,固件名字叫这个,我从github下的,然后加载本地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betaflight_4.1.0_OMNIBUSF4SD.hex,固件名字叫这个,我从github下的,然后加载本地固件

那罗盘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