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T16内置模块如何通过USB-TTL数据线来升级固件

楼主(2019-10-02):
1.准备任何一款USB-TTL数据线(推荐CP2102芯片)

2.按要求接线(内置模块-->TTL)

boot0 和 3v -->3V
tx --> rx
rx --> tx
gnd --> gnd
不要接到+5V电源接口

3.用Flash-Multi来升级固件
https://github.com/benlye/flash-multi

先选择好对应COM口,在选对应的固件(要选"INVERT_TELEMETRY"停用的固件,文件名中有"-noinv-"字段),在点击Upload升级即可。

上机

网友:
绑顶 你还是升级到84了

楼主:
不折腾不舒服斯基

网友:
专业!英语忘完了,现在看着就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opentx2.3.1出来了,是不是能用卡文件升级高频头固件了

对,到时候直接用遥控器给内置高频升级。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opentx2.3.1出来了,是不是能用卡文件升级高频头固件了

现在最新op固件也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op固件也行了啊

哪个版本固件,自己编译的?
OP官方开发者都说要等2.3.2,T16才能加入卡刷内置高频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opentx2.3.1出来了,是不是能用卡文件升级高频头固件了

开发者说了,2.3.1修复Bug,想卡刷内置高频头要等2.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版本固件,自己编译的?
OP官方开发者都说要等2.3.2,T16才能加入卡刷内置高频头功能。

不知道t16,x9dplus可以刷2.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t16,x9dplus可以刷2.3了

你看清主题了么,没人说x9d。
再说了Jumper官网早已放出 T16 2.3固件,有T16的用户都知道。

楼主:
Multiprotocol v1.2.1.85

Change Log
Flysky AFHDS2A RX: turns the multi module into a Flysky AFHDS2A receiver for training or other purpose. It should be available in OpenTX 2.3.2.
New multi boards for STM32 1.1.7 and Atmega328 1.1.0 which adds signature to bin files and default versions. Compatible with Flash Multi and OpenTX. Signature details are in Binary_Signature.ino

下次升级模块固件区分控摇杆顺序(AETR, RETA, and TAER)
Starting with v1.2.1.85 there will be builds for three channel orders: AETR, RETA, and TAER. These are denoted in the firmware file n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