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寸机上置电池怎样摆放比较好?

楼主(2019-10-02):
今天飞了一下,小炸了一下,不知怎样的电源线就被桨削了一下,电池的平衡头都削烂了一部分,如下图

请教一下大家,电池摆放的时候电源线朝哪边比较好呢?电池的电线那边朝前方还是朝后方呢?下图两种摆放方式哪个比较合理?我今天是电源线那一端朝前方的,想不明白怎么会被削了的,线接起来后也不会太长……

网友A:
这样放。话说你留那么长线干嘛

网友:
多飞 不炸就随意摆了

网友:
平衡头和电池绑在一起,电源线不要搞那么长就好了

网友:
那么长的线,扎在扎带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放。话说你留那么长线干嘛

鸡鸡很漂亮哦,这机架与DJI匹配度如何?安装省心吗

网友:
电池与格式的比性能怎么样

网友:
说实话电源线留太长了。到你断的地方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