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ex 300X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10-03):
已经设定过电调行程最高最低点,油门杆推到中位
电机
才会转,中位以下没反应,是否有问题?麻烦高人指点

网友A:
我的飞机用好盈60a也是这样的,没开定速模式,油门必须大于一个值才会开始转,也是很奇怪,但说明书上有标注。

网友B:
这是好盈电调缓启动,一般大于40油电机才开始转动,好像是为了防止反扭力过大自旋,直升机使用没问题,正常现象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