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机米弄不出来了

楼主(2019-10-03):
如题,尾轴弯了准备换尾轴,结果发现机米滑牙了,弄不出来,怎么办啊

网友:
用电磨把尾轴磨断

网友:
钻头把圆了的地方地方稍微扩大一点。 大一号的内六角砸进去。  加热。 拧。 收工

网友:
原本1.5。 2.0的砸进去

网友:
这种精致的东西确实需要手艺,搞不懂,纯帮顶

网友:
关键还是要加热,懒不得

网友:
买把1.6的刀头,加热再拧

网友A:
中联一起换吧,这中联没有推力轴承,很垃圾。

网友:
尾轴直接锯掉

网友:
1.6内六角加热扭

网友:
直接换尾波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联一起换吧,这中联没有推力轴承,很垃圾。

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
其实加热以后就很容易拧了,螺丝刀侧向倾斜別着劲拧。

网友:
弄个英制的内六角好用。话说这中联不耐用,新飞机,飞着突然出现金鱼尾,检查原来是轴承坏了,一比较才知道没有推力轴承,容易坏。潜在危险

网友:
防風火機,平頭螺絲刀,太簡單了

网友:
尾轴据掉算了 反正450配件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