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泰世X3L或者X3改380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9-10-03):
求助,想知道一下X3L的皮带规格,我想买副厂的。

楼主:
自己找到了,X3L用的是544MXL的皮带,宽度4MM

网友:
前几天刚把X3改的X3L,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4MXL都代表什么意思,能科普一下么

544代表齿数,后面代表同步带的类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544代表齿数,后面代表同步带的类型

请问侧板要改吗? x3 只能装下1400的电池, 380需要18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侧板要改吗? x3 只能装下1400的电池, 380需要1800的电池

我没有改380,我刚把360轴传改成皮传。我估量了一些,X3自己打孔把电机反向安装是可行的就是还要搞加强件。上面把多余的侧边锯成斜坡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改380,我刚把360轴传改成皮传。我估量了一些,X3自己打孔把电机反向安装是可行的就是还要搞加强件 ...

哦,好的。
我不打算折腾了,小鸡就飞3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