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轴承取出来?

楼主(2019-10-03):
K110的马达轴承,有一个坏了要换,感觉无从下手。
大家是如何弄出来的?

网友:
一个字,敲。

网友:
卫生纸塞满捅

网友A:
用比轴承内径稍细点的钢棍顶轴承内圈,不同的方位轻轻敲,逐渐就出来了。可以先试试用电机轴同样直径的钢棍插轴承里、侧向别着往外拉,也要逐渐旋转的同时拉,前提是把固定轴承的胶加热。如果有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轴承内径稍细点的钢棍顶轴承内圈,不同的方位轻轻敲,逐渐就出来了。可以先试试用电机轴同样直径的钢棍 ...

已敲出,谢谢!!!

网友:
加热,再慢慢敲,就出来了

网友(2020-05-21):
s那麼多人回答 到底是否 真的 拆過正確答案 只有一個人 樓上 講對

拿熱風機OR 吹風機 加熱 才有辦法 解開
因為  有上膠水 耐高溫膠水
只有加熱 慢慢 拿工具 拆軸承工具 敲開

廠商沒上 加熱膠水 固定的話 你早就 在空中解體了

加熱到會燙手 程度 才好 取下 慢慢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