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5804图传无法OSD调参

楼主(2019-10-03):
各种设置,调试的视频仔细看了,设置应该没问题,就是显示红框的文字,不知道怎么搞呢?F4飞控 OMNIBUSF4SD  4.1.0版

网友:
4.1之后 采用了新的图传表 。需要手动输入频率 制作新的图传表之后才能选择。去看看说明书

网友:
我的熊猫v3也不能osd调参,干脆用按钮调了

网友:
熊猫v3没问题吧,我的能正常控制

网友A:
端口,协议,都对吗?有视频教程的,再不行我也不知道了,我的按照教程做就可以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协议,都对吗?有视频教程的,再不行我也不知道了,我的按照教程做就可以调参

刷回4.0就可以OSD调参

网友(2020-09-13):
4.20上好象也不行,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4.1以后图传表要自己填写不自带了

网友:
在bf里面图传设置里面导入你的图传的图传表就可以osd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