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舵机疯了吗?

楼主(2019-10-03):
打杆一下  舵机自己动好几下  有时候打方向杆  连动力都有了 为什么?  舵机坏了?还是遥控没设置好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接收机疯了,不是舵机。

楼主:
接收机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难道通道设置乱了或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疯了,不是舵机。

换了接收机 问题解决了 我用FUTABA的R617FS竟然还没有一个玩具车带的接收机好用 郁闷了……
通道不会错 接收机也没有问题 从直机上拆下来的接收 还不如一个20块钱的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接收机 问题解决了 我用FUTABA的R617FS竟然还没有一个玩具车带的接收机好用 郁闷了……
通道不会错  ...

没玩过车,具体不清楚了,再试试617放直机上呢?

网友B:
遥控设置固定翼模式

网友:
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设置固定翼模式

已设置固定翼模式

楼主:
换了接收机后 问题就不存在了 估计是接收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