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王星号,也算首航成功了吧

楼主(2019-10-03):
(无正文)

网友:
挺美,这风嗷嗷的,

网友:
动力不会是帆吧

网友A:
主帆没有安装好,应该用线将前缘绑到桅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帆没有安装好,应该用线将前缘绑到桅杆的

是的。不过,一切都在调试和摸索中......。存在问题:
1)前帆最大张角比后帆小了,使得两帆中间的通风糟儿老是不能起作用,风稍大就侧倾过大;
2)帆有点紧了,翼型小了,没起到45度前侧风时的伯努力作用,侧风90度时完全靠45度分力时,还就和;
3)不知为什么,侧风较大时,从90度方向改45度方向转向极其困难,舵效全不受指挥一味地走90度;
第3个问题比较困扰。
当然,你说的问题,也在考虑中,不过要对帆动手脚,需要一定的附料,比如帆布料,胶,无线电元件空心铆钉,45度大冲子,等。
帆的初步调试,或参考DF65 Rigging instruction中的这张图。原来以为都收紧为止,看来还没吃透原理和很多细节。

网友B:
楼主的这条船其实就是老版的超越800,换了涂装.

网友C:
恰巧也是这条船入的门,说说个人感受吧~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这船重心过高接近于船底,所以回正力矩不足,稍稍风大一点侧倾就严重。
第二个问题 没太理解,不过玩帆船 把帆调好肯定是很重要的,置顶帖有教程的~
第三个转向问题 一定要有速度才会有舵效的,让船跑起来 再打舵向上风伴随收帆动作~  一定要有速度速度速度!
这船跑小风天还行,大风天就不行了,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硬件性能上的差距…
开始以为做为小白的我 帆船就是这么难跑难操纵~~但玩过帆友新买的一条650后,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慢慢玩下去,每条船都会有不一样的手感,多拖几个模友入坑,和小伙伴一起玩会更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恰巧也是这条船入的门,说说个人感受吧~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这船重心过高接近于船底,所以回正力矩不足,稍 ...

没错,都是贝利模型出的,比较过SF01(老款叫超越800)与SF10(新款叫海王星800),区别主要是桅杆不再是普通铝,而是超硬铝,并做了发黑处理更防腐。考虑到技术、工艺不断改进,还是买了新款。
回复一下您的问题:
一)重心不要再配更重的铅锤了,左手已经快拿不动了,至于风稍大就侧倾严重,看了个视频,说是与副帆的松紧没调好有关。另外,风大时也可以用类似于DF650所用的ABC帆中的C帆。当然,550级的小船抗风更好,能在海里自如的放。都跟帆不要太高有关。即然,它更适合小风,那也有更多的机会休闲啊。
二)翼型就是飞机机翼的上缘凸起的形状,它不应该是个平-平翼型(翼弦拉得太紧),应该是个凸-凸翼型(翼弦拉得松一些)。
三)是啊,我也在试,看视频中绕标时都是突然快速猛拐,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也考虑DF650、Magic Mini550之类的,价钱反倒更高。而船越大反倒越便宜,抗风的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改小帆解决(也练练自制帆)。所以就没有再纠结,而没有买大家都说650更合适。事前也考察了本市几处可以放船的水域,很少有亲水码头这样的地方,都是靠边不是水草就是太浅,即便是650、550那样的船也无法放进去和收回来。所以还是买大不买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恰巧也是这条船入的门,说说个人感受吧~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这船重心过高接近于船底,所以回正力矩不足,稍 ...

即然拿650(或仿DF650)级别的船来和这条800的船比较大风时侧倾的话,我总觉得一来是DF650的帆较矮,比800级的短30cm,二来是它的配重较长,总长有15英寸了,和800级的这条船相当了。

而它还配有一条9英寸的配重鳍,在不太宽敞的水里使用,当然其侧倾问题就比较大了。
再有看了篇文章说,DF650在小于5mph(二级风,4-7mph,1.6-3.3米)的风速下可以很好的航行。
去第一次下水就3级风,真没想到对于遥控帆船来说还算是比较大的了。
所以,不用纠结侧倾一类的问题,通过改变帆的高度和宽度和面积完全可以改善在大风天性能,这条船也给改矮帆预留出了一节插拔的桅杆不是。换帆玩儿,不是乐趣更大嘛。

不过一切都还有待于实际发生后再做结论,继续研究。

网友:
帆船航行不同于仿真,个人以为姿态不重要,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两点中的航行是关键。姿态还是留着冲过终点线后展示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然拿650(或仿DF650)级别的船来和这条800的船比较大风时侧倾的话,我总觉得一来是DF650的帆较矮,比80 ...

学习啦!启发很大!

楼主:
又找到一篇关于帆的调整文章
Sheeting Angles
1. The angle between the boom and the centre line of the yacht when the sails are close hauled and the yacht is sailing at its most efficient speed to windward is called the sheeting angle.  In general, the main boom is set to a relatively small angle about 5°.  This means a 300 mm boom will be set about 25mm from the centreline.  The jib boom must be set to a greater angle of about 10° which means a 300 mm boom will be set about 50 mm from the centreline.  These values will depend on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fullness of the sail, the twist in the sail and the wind velocity but the values given should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大致意思是:sheeting angle指当艇迎着来风45度前进时帆的横杆与船体中心线的夹角,以这个夹角游艇有最有效的速度。一般主帆是5度,副帆是10度。这个角还与其它一些因素有关,包括帆的大小、帆的弯曲度、风速,但给出的数值做为初始参考角度。

2. Location of sheet attachment points on the booms is equally important.  When the sail control on your transmitter is moved from its close hauled position to its fully out position the main sheet will move sufficient distance to allow the main boom to move to a position at right angles to the centreline of the yacht moving through an arc of 85°.  As the jib sheet will move the exact same distance as the main sheet then if the jib boom is to move to a position at right angles it will move through an arc of only 80°.  This can only occur if the attachment point for the jib sheet on the jib boom is slightly further from the pivot point then the attachment point for the main sheet from its pivot point.  Typical values for the main is 220mm behind the gooseneck pivot and for the jib is 240 mm behind its pivot point.
大致意思是:两个帆从初始角度到完全打开的直角所走的路程长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85度,一个是80度,拉绳的作用点也是不一样的。前帆作用点比主帆要稍微长一些。

3. To maintain this differential movement for the two booms, the pull from the sheet fairlead should be as horizontal as possible.  This means the mainsheet post should b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main boom and similarly for the jib fairlead.  This is really critical for the main as the amount of twist in the sail is controlled by tension in the boom vang so as the boom moves out, the twist stays much the same.  Any vertical component to the mainsheet at close hauled will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downward pull on the boom and hence to maintain twist less vang pressure is needed.  As the boom moves out as in a reach, this vertical component in the main sheet rapidly reduces so the twist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s the vang pressure is now too small and drive will decrease which is exactly what you don't want in a reach!  Trying to maximise the twist for a reach when the sail is half out will mean there will be too much down force on the boom at close hauled position, reducing the twist and causing the top half of the sail to stall as the leech is pulled too tight.  This situation is not quite so critical for the jib as the jib uphaul maintains the twist in the sail despite increases down tension on the jib sheet and the larger sheeting angle means the vertical component is less.  Nevertheless it is still wise to keep the jib boom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jib sheet fairlead and maintain as horizontal a pull as possible.

这一段也与设置有关,具体看你的游艇是什么机构吧。

总之,迎风45度方向close hauled是速度最快的方向,这时的帆应该是全收紧的,留的角度也是针对45度角最佳的(包括凸起大小、攻角)。而来风直角时,帆应该能够是全90度打开(也有文章说留一定的小角度)。为了保证两个不同初始角度的帆最后都能达到一至的90度全开,就要在拉绳的作用点上再仔细调整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到一篇关于帆的调整文章
Sheeting Angles
1. The angle between the boom and the centre line of th ...

学习啦!这样的回帖太棒啦!

楼主:
昨天去看了这场比赛,说说几点感受:
1)看的是F5-E级(1米)和F5-M(1米25)级绕标赛,报名来的选手老少全有,多贵的船都有,据说有花3万买的,也看见一条凯旋800混在其中(引起我的一些兴趣,之前见网上卖二手的,说是上上代比赛用船,但舵机是外露的极易进水,放弃)。
2)当天风力3级,所有船都顶着大风,目测偏40度嗖嗖地前进,顶风比顺风还快,横风也有较大的倾斜,但不影响前进。
3)比赛当中也有不少船出了状况。没电的,进水的,回不来的,撞一起的。
4)唯独那条凯旋800,是真不争气。操船手是一个半大小孩,船侧倾极其严重,因为他老是收帆不知道放帆,而且老是在调方向,刚要走起来又打转转过辙了。人家都走完半程了,它还没绕过起跑线呢,最后是被裁判撵出局。

稍微观察了一下各船的胖瘦、高矮。发现人家1米船的配重都是很长的,因此在大风中能有效地扬帆前进,只有在完全侧风且紧帆未及时松帆时才出现大侧倾。而那条破船的配重看着极短,跟人家比就像是柯基站在哈士奇边上。难怪那么容易侧倾呢。

楼主:
查了查几种船的配重长度,原来都是比较长的,例举如下:
RG65
- 船长 650mm
- keel长度 340mm
- 弦长 65mm to 50mm

IOM
- 船长1000mm
- keel长度 630mm
- 弦长 75mm to 50mm

而,我的海王星800
- 船长800mm
- keel长度同RG65,甚至还不及340mm。

相比之下太短了,要么3D打印再做一个45mm左右的,要么降低桅杆做一个新的矮帆。反正是得小折腾一下,不然只能小风时玩儿了。

网友D:
根据《全国航海模型锦标竞赛赛规则(2017年版)》第六部分 遥控帆船模型第九章测量规定:
9.97 F5-E级
9.97.3 船体
e.稳向板(包括压载物)的高度,由船体最低点至稳向板(包括压载物)底部不得超过38厘米。船体从舷部向船底的过度至稳向板,不得出现凹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全国航海模型锦标竞赛赛规则(2017年版)》第六部分 遥控帆船模型第九章测量规定:
9.97 F5-E级
9.9 ...

国际IOM都没规定长度,只规定了宽度和重量。
是不是都不照旧国规执行了,早就?

因为买的外国船肯定没照中国国规制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际IOM都没规定长度,只规定了宽度和重量。
是不是都不照旧国规执行了,早就?

IOM级又称为是一米级所以是规定了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