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使用国产甲醇油

楼主(2019-10-04):
三叶发动机,新的,全新的,三叶28级,然后磨合之后调试,这我说一下调试的问题,调试中,一定要用热火头增稳器一直增稳,不然推油门就熄火,我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检查热火头也很亮,后来因为淘宝要买启动器,顺带买一个os8号热火头做备用,货到了之后换上新的火头试一下,结果,本来怠速只能到3000之后低不下去,现在能到2500,卸掉增稳,调好油针,都很正常。

但是现在调好油针后,有时候推油门转速一低一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是否高速油针没调好,还是油跟不上,油箱漏气会不会产生这个现象?
转速忽高忽低的原因找到了,图片在50楼

用的是这种油,斯贝迪还是贝斯迪的,名字大概这样叫,中途只有10天没发动机,因为发动机震松了,我才把发动机拆下来,因为发动机拆下要先卸排气管,从排气管接口处看到气缸拉花了,我于是拆开发动机,锈成这个样子了。因为二冲程原理,发动机进气的时候很有可能把锈渣带入气缸内,导致摩擦拉花。

现在买了一瓶wd40,想直接喷在曲轴上,然后再清洗,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拆轴承又麻烦,三叶28的轴承是多大的,各位老铁有知道的吗,能否告知一下前后轴承规格,在讨教一下装轴承的妙招

楼主:
调好油针后装机之后推最高油门转速一高一低,不知道是不是油管内径小了,内径1毫米,还有点短,稍微弯折了一点点,三叶配的化油器的油管也是1mm

网友A:
这种油,没准儿。
还是素油来得稳定,也不积碳。

网友B:
高级米物,只有观摩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油,没准儿。
还是素油来得稳定,也不积碳。

特不靠谱,这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米物,只有观摩的机会

这个从哪都算不了高级,三叶发动机,国产假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从哪都算不了高级,三叶发动机,国产假油

烧油的设备就算是航模里在高端产品了,所以高级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油的设备就算是航模里在高端产品了,所以高级必须

那倒是,汽油机可以除外

网友C:
库存很久的发动机,不必一定拆开,使用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染料里用过硝基甲WAN的,因腐蚀性较强,一定贫油熄火,事后油保护;
抛弃性库存后,轴承如严重腐蚀,一定要更换新的;
酒精灯、小喷灯什么的加热机匣,再辅适度推顶,
曲轴轴承都是可以顺利拆出的,轴承店看看,数量众多,价格低廉;
楼主描述的机器运转情况,最好发个视频,以利判断;
机器运转,推荐用个油路过滤器,保障油道通畅;
三叶的发动机,价廉物美,好调整,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存很久的发动机,不必一定拆开,使用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染料里用过硝基甲WAN的,因腐蚀性较强,一定贫油熄 ...

大神讲解得面面俱到,资深玩家,多谢指点,轴承我就拿着去买,那个拆的顺序你是怎么拆,装的顺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存很久的发动机,不必一定拆开,使用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染料里用过硝基甲WAN的,因腐蚀性较强,一定贫油熄 ...

飞机已经炸了,等新飞机。发动机要保养一下,然后再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存很久的发动机,不必一定拆开,使用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染料里用过硝基甲WAN的,因腐蚀性较强,一定贫油熄 ...

你说的过滤器用在哪里?用在出油管与油针连接处?

网友C:
客气了,拆掉排气;
拆掉曲轴螺母、前、后桨垫(注意有的机器有后桨垫键);
拆掉机匣后盖;
拆掉钢盖;查看缸套安装方向;
楔片工具轻撬轻敲,拿出缸套;
查看和标注活塞安装方向,拿出活塞及连杆;
柱状工具轻敲轻压,也许需要加热,
拆出曲轴输出端小轴承;
查看曲轴大轴承在哪里,
在机匣:柱状工具辅助轻压轻敲,也许需要加热机匣,取出轴承;
在曲轴,楔片工具多位敲撬,拆出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拆掉排气;

前轴承不是从机匣后盖往前敲吗,我是想先加热,敲出曲轴,然后在想办法取出前轴承,再从前轴承位置往后盖方向砸大轴承,不知道这方法能取用不

网友D:
拆除活塞气缸后,加热机匣,从轴端轻轻一敲,曲轴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除活塞气缸后,加热机匣,从轴端轻轻一敲,曲轴就出来了。

好的,我来试试。

网友E:
怠速不正常就先换油。这油是我用过最不靠谱的品牌。不过玩车的喜欢这个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怠速不正常就先换油。这油是我用过最不靠谱的品牌。不过玩车的喜欢这个油

玩车的因为用的多,一个发动机才多少钱,坏了就买新的发动机,玩飞机的发动机稍微贵,并且消耗也少,刚刚拆除轴承,绣的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怠速不正常就先换油。这油是我用过最不靠谱的品牌。不过玩车的喜欢这个油

自我感觉不是油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一开始是装在磨合台上,后来装在机身里面的

网友F:
这油确实差了点,发动机不稳定也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油确实差了点,发动机不稳定也是正常现象

以前的发动机也是锈得不像样子才卖掉,发动机稳定是不正常现象了

楼主:
锈成这模样,量了一下前后轴承,前轴承是17外径7内径5厚度,后轴承是24外径12内径6厚度,网上照样买了这么大的,注意,要买胶盖的,胶盖气密性强于铁盖的

网友C:
机器状态看似不错,期待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状态看似不错,期待完美修复

好眼力,换个轴承,除锈一下,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锈成这模样,量了一下前后轴承,前轴承是17外径7内径5厚度,后轴承是24外径12内径6厚度,网上照样买了这么 ...

能分享一下前后轴承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分享一下前后轴承的型号吗

前697,后6901

网友H:
想省心,不差钱买ys油

想基本省心,不想花那么多钱,买徐州的cos(不是靠死猫哈)油
2种都在用,徐州的cos油185一通,足4升,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省心,不差钱买ys油

想基本省心,不想花那么多钱,买徐州的cos(不是靠死猫哈)油

最近我在给曲轴做镀镍,然后试一试抗腐蚀性

楼主:
用电胶布保住重要部分,然后喷砂,曲轴的锈迹用wd40无法清除,只有喷砂

楼主:
喷砂的照片忘记拍了,直接镀镍处理了,有抗腐蚀效果

网友I:
你们都玩得太高端了  我的3叶15级也是用这个油  从来没拆开看过,反正能飞,现在一桶都飞完了,打算继续飞,飞到发动机没力丢了买新的。一个15级发动机好像才300块钱,目前飞了近百起落了没发现没力的问题。据说一个发动机也就几十个小时的寿命吧  我都飞了怕有二十个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都玩得太高端了  我的3叶15级也是用这个油  从来没拆开看过,反正能飞,现在一桶都飞完了,打算继续飞 ...

那是你的出勤率高,出勤率高我也不在乎油的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省心,不差钱买ys油

想基本省心,不想花那么多钱,买徐州的cos(不是靠死猫哈)油

请教下你,这个cos油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你,这个cos油怎么样

用过,还不错的,我用在三大爷61四冲,还有2冲46,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还不错的,我用在三大爷61四冲,还有2冲46,都很不错

最长多久时间不发动,有没有生锈的迹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长多久时间不发动,有没有生锈的迹象

这油刚刚出来没多久,我试过半个多月,一把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油刚刚出来没多久,我试过半个多月,一把起,

我生锈了的那个油也是一次点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生锈了的那个油也是一次点着

据其他用此油的模友反馈,没有锈蚀,但是老板提示,油不能混搭用不同防腐蚀配方,混搭会反应,

我2台机子烧这个油,就一直烧了
其他os的机子还继续烧y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其他用此油的模友反馈,没有锈蚀,但是老板提示,油不能混搭用不同防腐蚀配方,混搭会反应,

我2台 ...

换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