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F链接F4飞控怎么提示只能用命令功能?

楼主(2019-10-04):
(无正文)

网友A:
地面站版本跟固件版本不一样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版本跟固件版本不一样相差太大

你的意思说要找以前版本的BF软件?

网友B:
你的飞控固件太老,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控固件太老,要升级

请问升级就是给F4飞控重新刷新固件吗?原来设置的参数可以保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升级就是给F4飞控重新刷新固件吗?原来设置的参数可以保存吗?

就是刷固件,你目前设置没法备份,除非你会用CLI命令

网友C:
可能你这个已经刷了inav,重新刷固件再试

网友:
固件错误
需要刷写最新版BF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这个已经刷了inav,重新刷固件再试

你分析的到位确实刷的是INAV我刚刚装了INAV的地面站软件就可以链接了!但是为什么在接受机栏只能激活摇杆四个通道!遥控里已经激活了CH5 CH6!但是拨动开关软件上对应的通道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分析的到位确实刷的是INAV我刚刚装了INAV的地面站软件就可以链接了!但是为什么在接受机栏只能激活摇杆 ...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可以先进通道监视器看看。开源控的话,检查input mixer output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可以先进通道监视器看看。开源控的话,检查input mixer output设置是否正确。

我是X9D开始我设置在INPUTS里了!刚刚在MIXER设置就OK了!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地面站版本太低或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