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的蓝牙模块看不懂啊

楼主(2019-10-04):
我还以为就我是这样,看了论坛好几人都是这样

注意蓝牙线序和舵机线序 不一样。按照原厂接线,蓝牙模块无供电。判断正负极错误,正确顺序和舵机应一样。

后来我发现是出场模块处焊接线序出错

楼主:
图三是对的,图二的朋友和我一样,蓝牙模块错了

网友A:
你好,可以理解为线的颜色区分没做好,我们已做了调整。上面的正负极标识和插头方向是没错的。是负极没用黑线。

网友:
是手机app可以调参么?我的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理解为线的颜色区分没做好,我们已做了调整。上面的正负极标识和插头方向是没错的。是负极没用黑 ...

是的,后面发货的还是注意,目前你们app没出来,用的人还不多

网友:
下面那些图都是接收机啊

网友:
这玩意是蓝牙?? 这不是sfhss接收机吗

网友:
对呀,这不是接收机吗?

网友:
我差点就信了

网友:
这应该是接收机,futaba遥控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