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AV里如何设置GPS

楼主(2019-10-04):
请问这个“导航处于安全状态”有几个什么条件要满足?可否设置开关屏蔽掉!如果室外收到卫星信号后才可以解锁!在室内就飞不了!我是F4飞控!X9D的控!请大神指点!

网友:
输入一个命令,飞控通电后即时校准完毕就直接就能解锁,便于调试飞机,等调好再输入打开命令就可以所有条件符合才能解锁

网友:
楼上说: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

网友:
在cli命令栏输入,完了会重启的

网友:
这种状态好像是 GPS 获得的卫星数低于6颗………

网友:
GPS也有调参的,不过INAV会自动给GPS调参

网友(2020-01-09):
默认情况下GPS没有3D定位会认为导航不安全,因为无3D定位就无法记录返航点,也就无法返航,无3D定位也是不能定点/盘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