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电机感觉不出来

楼主(2019-10-04):
飞过 2205,2206,2306,2405,同样4s 感觉不出来 动力的差距,

正常吗

网友A:
说明动力都是充足的,如果换个2204你就能感觉到动力不足了。炒作电机动力都是厂家宣传的需要,一些所谓大神免费拿到电机帮忙点个赞而以。从来不说本来用2205电机动力充足可以飞6分钟,换上2406只能飞4分钟。

网友:
大牛拉小车省力就是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动力都是充足的,如果换个2204你就能感觉到动力不足了。炒作电机动力都是厂家宣传的需要,一些所谓大神 ...

是的 2204 我可以感觉出来

网友:
那么如果不竞速,不暴力,简单的花飞用2205配5046桨就是最佳的选择了嘛^O^动力足而且省电,续航也久^O^

网友:
一直用2205為主力電機.

网友:
你忘了两件事。。。电调和电池

假设20A电调。飞上述电机。是几乎没有区别的,瓶颈在电调,扼制了性能

假设40A电调。但是你用40C  1500电池飞。。那么60A的电池输出就是瓶颈,平摊到每个电机也就15A。。这时候满足了2204,但是根本喂不饱2205,就别提2306了。。。2306发挥动力需要40A电流一个。。。瓶颈在电池。

LZ所述电机几乎涵盖了这几年来所有的型号。如果任何区别都感受不到。。要么电调太小。要么电池老化或者C低,或者虚标高C电池。或者这么多电机LZ都在飞3S。。。那,也是想当然的结果。

电机尺寸增加扭力增加动力增加耗电增加。是很好理解也是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B:
孟,是你吗?这张图我看出来了

网友:
那是你感觉的问题了,银燕2306不够致盈2206好力,亲测。跳楼后改出,这样就很明显能感受到差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孟,是你吗?这张图我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