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留步 在线求助此飞机重心位置 内有飞机实拍图片

楼主(2019-10-04):
老鸟请留步 在线求助此飞机重心位置 此飞机飞过一次炸机了
滑跑距离需要很远才能拉起来 起飞后副翼非常灵敏 飞行速度很快 转弯速度稍微慢点就大头冲下炸下来
目前感觉应该是重心位置太靠前了 求助老鸟帮大概指出一下此飞机重心位置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滑跑很遠才拉得起來,通常兩個原因,一個是頭重,另一個是滑跑時機身的姿態不對,比較好起飛的方式是是機鼻要比機尾高,主翼要成正攻角。
副翼太靈敏是舵量太大,需要適度改小並設置EXP曲線柔化
轉彎的問題不一定是重心,但可以先從改正重心位置去觀察有無解決問題。
此種機型一般重心在主翼轉折處到五星圓圈前端的一半位置左右。

在飛行時可以用一個方法判斷重心正不正確:
將飛機做升降舵的微調,調整至巡航速度保持平飛後拉升到安全高度,接著機頭直指地面做俯衝姿態,機身側向自己,全收油或保持10-20%油門,觀察機體是否比直落下。若比直落下則此重心正確、若落下過程中彷彿拉了升舵一般朝機背方向打平,則重心太靠前、反之若落下過程彷彿推了降舵般朝機腹飛去形成倒飛姿態,則為頭輕。

网友:
我猜大概在这

网友:
要不就在那俩五角星那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两手指在机翼下撮一下不就知道了。一秒钟的事情

网友:
我也是猜,东西都按上  找块草坪 抛几次试试

网友:
图中竖线的位置是1/3翼弦 通过平均气动弦推算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两手指在机翼下撮一下不就知道了。一秒钟的事情

你这五星上将 怎么当上的 ?他问的是飞机重心应该在哪?
楼上划的位置可以,舵效调小点。

楼主:
谢谢模友们留步指点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比八楼画的略偏前吧,边条对升力中心的影响不可忽视。

具体的你可以空中关油门感受一下。

至于滑跑距离长,也有可能是起落架位置不合适,以至于要很大的力才能压下尾部,故得滑跑到极高速度。

而对于这么高的速度来说,副翼有些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比八楼画的略偏前吧,边条对升力中心的影响不可忽视。

具体的你可以空中关油门感受一下。

老猫出马,一个顶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比八楼画的略偏前吧,边条对升力中心的影响不可忽视。

具体的你可以空中关油门感受一下。

老猫所言极是,副翼确实大了,副翼特别灵敏,已经把副翼舵效改的很小了,要不上天后很难控制。能麻烦您在飞机图片上划一道线吗,明示一下重心的大概位置。这个飞机重心不大概弄清楚实在不敢再飞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猫所言极是,副翼确实大了,副翼特别灵敏,已经把副翼舵效改的很小了,要不上天后很难控制。能麻烦您在 ...

我没有飞过,没法说准确的呀,哪怕飞机平面形状一样,也会由于细节的差别而不同的。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根据飞行表现做调整是最妥当的。

如果小油门的时候飞机头往下栽,就把重心往后移,看是否有改善,直到操控最舒适的点。

重心确定后再看看起落架是不是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猫出马,一个顶两

老都老了,快变成白胡子老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飞过,没法说准确的呀,哪怕飞机平面形状一样,也会由于细节的差别而不同的。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根据 ...

主要是飞两次都炸了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比八楼画的略偏前吧,边条对升力中心的影响不可忽视。

具体的你可以空中关油门感受一下。

小迎角的时候边条影响比较小,但是迎角稍微大点,边条会有严重的抬头力矩,所以边条翼还是需要算在内的,重心要适当前移或者加飞控

网友D:
常规布局飞机  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左右。鸭翼和带裙翼的飞机  重心在前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地方。楼主这个带裙翼  重心应该在机翼和裙翼相交的地方略微后面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布局飞机  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左右。鸭翼和带裙翼的飞机  重心在前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地方。楼主这 ...

感谢中将老飞友雪中送炭重心明朗了 下次一定要把这个飞机飞成功!真心感谢!

网友:
确定在哪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