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驯服FlyflyHobby-F4U像真机

楼主(2019-10-05):
    这个FF的系列空机已经在咸鱼看到好几个月了,然而却鲜见有帖子什么讨论(或者我打开方式不对)?直到不久前有在卖涂装版本的半套机,受不了群友天天晒也撑买了个套装。
    其实上手后也没啥特别感觉,做工用料都不错,但明显一股沧桑的感觉,年代久远让精神上的小部件生锈变脆。(比如令人诟病的起落架)

网友A:
好不好飞?

网友B:
好飞吗?想入手一枚

网友:
这个飞机非常漂亮

网友:
还是二战机好看,哈哈,很真实

楼主:
    上两张,组装过程比较折腾,官方起飞重量-210g,机头莫名塞块42g的铁,修复前把前半机身刨开重新粘接,取下机头罩厚重的假引擎造型,电调就绑在电机座后边,用2s600电池才把重量控制在187g情况下压住头。
    第一次试飞用卖家给的不知名三叶像真桨,平衡差推力差……还脆,起落架在滑跑过程中就断了,最后用接近全油手抛起飞,反扭严重勉强压着副翼转了两圈,桨报销结束

楼主:
上层图估计被吃掉了,补图吧。
鉴于第一次试飞出现推力不足,反扭大的情况重新做了电机座,换1806电机(开始用6.3,后来换5030桨)电机加下拉右倾抗反扭,起飞重量差不多,但推过1。第二次试飞状况还行,但由于制作粗糙电机头罩和主翼固定不良,上天转了两圈失控炸鸡,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吗?想入手一枚

目前我这个还不错感觉,需要改动力,还要高速飞行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飞?

目前感觉还行,失速点很高。看更新的内容改进。

网友:
海盗的颜值还是很高的

网友C(2020-04-23):
请教一下楼主,机头配重铁块是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机头配重铁块是放在哪里

原来是放在头罩的地方,死沉的一块铁,虽说可以飞但翼载荷还是太高,飞行体验不佳。已放弃。

网友:
已放弃这个机子了吗?我也买了,上了FT的海盗电装。大神你都飞不起来,估计我的也完蛋了

网友C:
大神已放弃这款机子了吗?我也买了装了FT迷你海盗的电装。我的估计也飞不起来了@@!!!

网友:
最后炸草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已放弃这款机子了吗?我也买了装了FT迷你海盗的电装。我的估计也飞不起来了@@!!!

这款可以放弃,你可以选择其他海盗机型的航模,或者FT的自制套材。:)

网友D:
好看不好飞啊,倒鸥型下单翼速度快,但有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看不好飞啊,倒鸥型下单翼速度快,但有不稳定性

是这个做的太重,其他牌子的挺好,ft自制的那个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