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60a 电调V4

楼主(2019-10-06):
朋友们,有谁在用好盈160电调+850mx490kv的马达啊?怎么设置,能给详细说说啊,谢谢

网友A:
设置卡不行吗

网友B:
用设置卡,里面每一项都很清楚。

网友C:
用设置卡,然后还要接一个好赢的软件进行设置

网友D:
V4必须要用设置卡了,定速没有设置卡设置不了的

网友E(2020-01-04):
我刚好在用

网友F:
基本只需要调BEC电压、飞行模式和正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基本只需要调BEC电压、飞行模式和正反转。
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