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样的配置有什么大区别

楼主(2019-10-06):
edge540  3s

桨没有加大??    效 果会有什么实质区别

网友A:
要看什么机型吧。
第二套配置重了不少,对有的机型来说影响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机型吧。
第二套配置重了不少,对有的机型来说影响很大的。

edge540、、、

网友:
暴力配置其实就是1米2飞机的动力,除了桨还是1米机的,轻木机的话我喜欢动力大点,不像泡沫的那么轻,失速就可怕了。

网友:
2184kv980配11寸桨比较好一点,区别就明显许多。

网友:
桨一样+KV数+电池一样,效果差不多

网友:
暴力配置电池是3S还是4S?

网友:
看到这样的配置对比贴想起刚刚入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