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如何拆下wm210v的大拖板?谢谢!

楼主(2019-10-06):
前期购入一台二手wm210v,在知识为0的前提下学会了基本操作,后来才知道了什么是震刀、让刀,外圆等术语,也知道了买车床只是花钱的开始,大把的资金投入还在后面,细思极恐,但比起直升机来有觉得性价比特高,起码重量在哪儿摆着,车床也不在天上飞不怕掉下来,好歹咱也算车工了吧。。。。抱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心态,在淘宝预定了跟刀架与中心架,但又仔细观察,我的wm210v大拖板(百度后才知道那叫大拖板)上竟没有预留跟刀架安装孔,莫非我的车床是假货,没有眼不是石女吗?没有跟刀架心里不爽,让石女变成熟女,计划把大拖板拆下,试把大拖板手能拖到右边,直到顶尖座卡住,把顶尖座拆下,下面的丝杠座又卡住,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把丝杠座拆掉就可以一直拉出大拖板,咱也给她打两个眼,让石女变成熟女的理想实现,先谢谢各位:

是不是假货,没眼

是不是假货,没眼

丝杠座,是不是把他拿掉就可以抽出大拖板

丝杠座,是不是把他拿掉就可以抽出大拖板

再一张,箭头指的地方

再一张,箭头指的地方

大拖板中间应该有跟刀架安装孔位

大拖板中间应该有跟刀架安装孔位

罪魁祸首,发现他后让石女变熟女

罪魁祸首,发现他后让石女变熟女

网友A:
拆大托板,把车床转过来,背面大拖板有个扣件,然后大拖板前面齿轮箱拆了就下来了

楼主:
把顶尖拆下,固定丝杠的底座拆下抽不出大拖板吗?

网友:
精度没那么高,用不到跟刀架。。。

楼主:
我想车个直升机上的主轴,得上跟刀架,要不震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顶尖拆下,固定丝杠的底座拆下抽不出大拖板吗?

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大托板,把车床转过来,背面大拖板有个扣件,然后大拖板前面齿轮箱拆了就下来了

大托板后面还是下面?

网友B:
把丝杠固定座拆下来直接向后推就退出来了,只不过不把小托板拿下来会很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丝杠固定座拆下来直接向后推就退出来了,只不过不把小托板拿下来会很沉

谢谢!安装的时候需要松下面的压板吗?不松能不能再套上去,另外我趴在丝杠处用手电筒仔细观察了,后面的压板螺丝可以旋动,但前面(丝杠处)的螺丝好像工具伸不进去,怎么办?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大托班,中托班,小托班。把大托班和走刀箱的两个螺丝松开,让大托班和走刀箱分离,,然后把尾座卸下,,在把大托班向尾座方向移动,,就可以卸下大托班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大托班,中托班,小托班。把大托班和走刀箱的两个螺丝松开,让大托班和走刀箱分离,,然后把尾 ...

谢谢!跟刀架到货了,我明天试着往下拆在大拖板上打眼,到时候有问题的话估计还得麻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