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固定翼机翼用胶带强化和降落的询问。

楼主(2019-10-06):
有个很尴尬的问题,想问问各位前辈,我觉得也只有你们有经验的人,说的结论才最靠谱。

我是一个玩车的,被硬拉着改到了固定翼,历时两个月模拟器,昨天终于用FMS魔鬼飞了,感觉真的是“一次飞成功、终身抬头看天”,这种心情真的很好。

第一个问题是,手边朋友,有一个小鲨鱼,我看机翼上,前侧有一整条“纤维胶带”贴着前面,估计是防止磕碰。

我突然看着我自己的FMS守护者,机翼是光着的,所以想问问各位前辈,我到底能不能给我的守护者机翼,也贴一个胶带?这样一定会更结实,但是是否会影响气流,毕竟我看胶带其实并不是很平整。

其次,昨天身边两个模友吵了起来,其实我昨天前三块电池起降挺顺利的,最后一次就是被他们吵得断了桨,一个模友坚持说降落一定要有10-20%的油门,另一个模友说完全收油门,我稍微给点油降落,他就说我错;两个人讲了一大堆理由,那我在空中正在飞的飞机,和大脑都要听炸了,本来我就紧张。这两个模友都是很能飞,很有经验。到底他们俩谁是对的?

网友:
有趣的问题,贴胶带这件事随意,只要不贴的大块大块的翻边就可以,至于更牢的话就见仁见智了,毕竟高速俯冲下来一样变成一坨……油门?滑翔机就收光吧,否则降落会飘很远。特技机就无所谓了,半油门也落得下来。函道就必须给点油门,不然会失速的

网友A:
综上,你边上的两个魔友一个飞滑翔的,一个飞函道的,都没说错话

网友:
哈哈,具体还是要看什么机型的。楼上正解

网友B:
胶带能不贴最好,有的是炸过了修补用的,也是无奈,保护这个事,不飞最保护,飞了都会炸。
落地收油是为了不打桨,标准降落不考虑损耗的话应该是要带点油门的,Vref是个定值,要维持这个定值才能做拉飘等动作。

网友:
如果你飞的是FMS的魔鬼,就要收油降落,否则就会滑的很远。

网友:
只要能控制飞机速度保持在适合的区间就行了。不应该抱着死规矩。

网友:
贴胶带应该可以的,没有大的影响。
降落收不收油要看翼载荷吧,不同的飞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
降落收不收油的确是看机型的,不同的机根据滑翔性能不同,降落时就要带不同的油门,一般新手练习机飘降是没问题的,滑翔性能都不错

网友:
胶带主要是防刮擦,你看我发帖里有个bf109的,那个机下面就贴了纤维胶带,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降落时拿大顶擦坏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上,你边上的两个魔友一个飞滑翔的,一个飞函道的,都没说错话

你太专业了,他们一个飞美军战斗机,是函道,声音嗷嗷真实;另一个,飞自己做的飞机,类似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带能不贴最好,有的是炸过了修补用的,也是无奈,保护这个事,不飞最保护,飞了都会炸。
落地收油是为了 ...

明白了,我是前拉的螺旋桨,看来收油门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是前拉的螺旋桨,看来收油门是对的

还要看起落架,如果是钢丝那种,基本不收油都会磨掉一些桨尖,我都要改电调急刹车。

网友:
贴胶带能增加机翼的强度,机翼前缘贴胶带能很好的防止撞到东西时机翼的凹陷 碎落。至于阻力不需要考虑,别贴的邹巴巴就好。  至于降落带不带油看机型,最主要还是降落时的速度来决定当时的油门大小,这个度需要大量的练习。

网友:
主要看速度  再决定油门对大

网友:
速度太快,收油门都不好使,还得复飞呢

网友C:
降落带不带油门,看自己的技术,也看机型的差异和当前的状态,根本没得吵,为这个吵生吵死的都近似某种鱼类和猛禽的结合体。

机翼贴胶带,如果前缘曲线复杂就算了,前缘平直的一般都能贴平。至于美观度,既然你已经考虑这个了说明那点影响可以接受啦。
前缘加了胶带对飞机的保护效果还是不错的,日常小磕碰的损伤能大幅度降低,因为纤维胶带能把冲击力沿展向分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带不带油门,看自己的技术,也看机型的差异和当前的状态,根本没得吵,为这个吵生吵死的都近似某种鱼类 ...

帅气,五星上将,我目前已经降落的很好啦,哈哈,看您们的回复,心里清楚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