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两架飞机

楼主(2019-10-06):
最近用SW画了两架飞机,第一次用了其中的渲染工具,画面效果还不错

备一下材料,过几天开工

网友:
期待制作和首飞

网友:
我只会画简单的单个零件,不会装配体,还得学啊

楼主:
对,运12和男爵G58

网友:
太牛了,羡慕啊。

网友:
坐等欣赏楼杰作

网友A:
想问问楼主画图的时候思路是怎样的?我以前也自己搞过一台比较简单的,但是感觉画图效率有点低。

网友:
装一个看看咋样?好飞入一个

网友:
准备做多大的?这两个款式都是我想做的,如果是1.6-1.8米的,我会十分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画图的时候思路是怎样的?我以前也自己搞过一台比较简单的,但是感觉画图效率有点低。

放样出外形,然后在隔框位置利用横截面画草图、凸台拉伸,话说这款软件用来制作航模效率的确不高,这两架飞机我利用空闲时间作了好几个月

网友:
可否加个微信好友一起学习用SW画飞机?
只懂工业建模

网友:
尾翼没有翼型,美中不足

网友:
像真机是门玄学,祝楼主好运。翼型的选择和俯仰角度是关键

网友:
sw比起CAD难吗!

楼主:
如果有点CAD基础的话,SW还是很好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点CAD基础的话,SW还是很好学的。

嗯嗯,感觉这个比画出来的图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