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3d打印机再也不用买配件了

楼主(2019-10-06):
30万的打印机,就是不一样,除了不耐60度高温,其他都满意。
<

网友:
没图纸,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好大的光固化

网友:
简单零件还可以,复杂的自己画图太费神
<

网友:
看来精度相当不错,受限于材料,现在桌面级的3D打印成品强度不够,打点不受力的装饰件或少量受力的结构件还是可以的,一般模友的估计都是千元级或自己做的机器比较多。

网友A(2020-02-23):
啥材料耐温度这么低啊,树脂吗?
用尼龙啊,可以耐100度以上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耐温度这么低啊,树脂吗?
用尼龙啊,可以耐100度以上高温

光敏树脂
<

网友:
几千还可以 30万 玩不起啊

网友:
耐温低了,放车尾箱都能烤软了

网友(2020-05-08):
不结实,频繁修车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