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9-10-06):
就是插上电池有时候显示5片3.9,一片2.8,这个问题已经换新的两块平衡板和线了,效果都一样,后来以为是电池问题,但是但是新电池,不固定哪块电池,完全看心情,有几次都一片电芯干到了4.4,其它4.2,要疯了,反厂又说找不出问题,我也搞不懂,反正偶尔会有,重新插几次又没事了,就是觉得很烦躁,大伙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发现电池平衡头里面有片电芯的金属插往后移了,导致接触不良,你看一哈那个低电压电芯是不是电压低,内阻大

网友:
接触不良,电压低会导致电芯过充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平衡口接触不良容易出现这张状况,你把插308的那头拔下来接别的充电器平衡口,或者插bb叫,看是不是出现电压不对。排除下是充电器接口还是电池平衡口氧化什么。

网友:
这有啥好纠结,充到自动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
用406五六年头一次听说这种事情

网友A:
我经常碰到,是电池平衡头端子跟并充板的针接触不良。你充的时候要动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碰到,是电池平衡头端子跟并充板的针接触不良。你充的时候要动一动

就是说要换电池平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