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和穿越机的可维护性比较

楼主(2019-10-07):
固定翼和穿越机的可维护性比较
玩航模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炸鸡,不可避免,每次炸完就得修理,如果能在现场修好可以继续飞,如果修不好,就会很扫兴的回家去修,打乱了自己的飞行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想折腾了。希望飞机就像大疆无人机一样,一个小包到现场,两分钟准备完毕就可以飞,只要不作,就不会炸鸡。 于是对飞机的可维护性越来越重视。目前玩过固定翼和穿越机,对这两种飞机的可维护性做简单对比。
1、飞行装备准备
航模可分为主体、遥控设备、FPV眼镜、电池四大核心系统,为了保证现场能够现场维修,必须带上现场维修的设备和材料。为了飞的时间长点,需要带上现场充电设备。具备六个要素就可以出门去飞行了。那固定翼和穿越机这六要素中有啥区别呢?
a)固定翼飞机体积大,基本是要放在车里带着的。如果不远航,遥控设备和FPV眼镜可以通用。电池体积重量差不多,多带几块也没啥。需要带的维修工具就很多了,螺丝刀,老虎钳,各种胶带,胶水,热熔枪,还有很多小配件。也许还需要架子。比较麻烦。充电设备,如果你带的电池足够多,现场也可以不用充电设备和外场电源。
b)穿越机机体小,很容易携带。工具很简单,备用桨,备用螺丝,螺丝刀基本就可以了。外场电源根据情况定。
总结:穿越机本身小,要准备的工具材料少,比固定翼方便不少。
2、飞行准备
a)场地
固定翼的场地是个大问题,现场市区附近很难找到合适的场地。很多人都深有感触。穿越机则要求低很多,市区可以找到很多。比如小公园,废厂房等。我就在家附近的河边绿化带里飞。
b)安装调试
固定翼的飞机往往需要安装,确认是否坚固,零件都在位置上,没有变形或者碰坏等等。可靠性很难保证。穿越机相对而言就简单的多,基本上装上电池就能飞,可靠性高很多。
3、是否容易炸鸡
a)固定翼飞机是容易炸鸡的,原因包括设备本身的可靠性(比如舵机的螺丝掉了,某个接头脱落了等等),操作容易失误(一直保持前进状态),外界原因(风的干扰,推力不足失速等)。特别是降落是个大问题,固定翼降落需要高超的水平,这时候失误炸鸡的概率最大,而你的飞机又必须降落。
b)穿越机炸鸡往往是飞手太追求刺激,太快或者离物体太近造成的。水平没到那个程度,还是稳妥点好。
4、炸鸡后容易修吗
a)固定翼炸鸡的后果各种各样,严重的直接报废,稍微轻点的需要回家修理。以我个人的经验,大多情况下,现场修修还是能飞的,比如泡沫机机翼断了,用胶带绑上去,还是可以飞的。飞机机头最容易撞瘪了,所以后来我做的飞机都采用腰推,或者尾推,避免电机在撞击中直接损坏,大大提高了飞机的炸鸡后的生存率。
b)穿越机炸鸡的结果往往比较简单就是桨被炸断,换上备用桨即可。基本不用担心没法继续玩下去的尴尬。实在不行,你可以带两个穿越机,反正也容易携带。

心得:玩固定翼飞机比较麻烦比较累,特别是对信心的打击很大,因为你本来想带着飞机体验飞行的乐趣,但往往出现各种状况,很是郁闷,心里面往往不爽,久而久之,就可能厌倦了,没有信心在玩下去了。所以特别希望固定翼也能像大疆无人机一样稳定可靠容易操控。而穿越机相对而言则稳定可靠很多,心也不觉得那么累,且穿越机本身的乐趣也不错,所以我现在也渐渐倾向于玩穿越机。
我玩过近二十架固定翼,大多数自己做的,都没了,大多数是炸毁了,还有一些事飞丢了。目前,固定翼也只有一个小胖了。后面也不打算在买新的固定翼了。手头还有些固定翼的零件打算出手处理掉。
穿越机飞丢了一架,主要是刚开始不会控制,飞远了没回来。手头还有两架穿越机。打算利用手头的零件再装一架。

网友A:
固定翼方便多了,一只打火机就够。

网友:
总结得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方便多了,一只打火机就够。

就得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各有各的乐趣,飞行原理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在A板块发AB比较而且向B一边倒,个人觉得不太妥~

网友B:
不要以偏概全。固定翼那是航模其中的乐趣跟穿越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网友C:
固定翼飞久了技术好了,去外面只要带个胶布,螺旋桨就可以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以偏概全。固定翼那是航模其中的乐趣跟穿越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两种风格各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飞久了技术好了,去外面只要带个胶布,螺旋桨就可以维护了

升级的路上得炸不少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升级的路上得炸不少机啊

穿越机升级路上得丢不少机

网友E:
现在固定翼有陀螺仪了,新人也比较容易操控。就是场地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升级路上得丢不少机

还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固定翼有陀螺仪了,新人也比较容易操控。就是场地不好找~

对的,但是降落还是个麻烦事啊!

网友F:
楼住说的不错,固定翼对于场地要求大,如果生活在城市中,找个场地很难,找个好场地,几乎不可能,好在国家发展的快,汽车普及率毕竟高,这个问题能缓解一下,但还是不方便,特别是对于新手,很容易玩几次就退模了.其实固定翼最终模式,我认为还是飞滑翔机 ,滑翔机都需要热气流,每一次起飞都有无限可能,而且能放飞自由.像3D固定翼一类的,玩到最后,没啥可玩的.玩涡喷的,最后都去学真飞机驾驶了.
穿越机或者说多轴飞行器,场地要求低的多,但是可玩性不高,玩到最后还是用来拍摄一类工具,不少玩多轴的,玩个2-3年,要么退模 ,要么转其他模型,比较多的是转直升机模型.
所以最耐玩的,长久的是滑翔机.找个好天气,找上几位模友,驱车几十甚至几百公里,找个好场地,更或者带上家人孩子,在优美的广阔天地,喝个啤酒(不能酒后驾驶) 弄个烧烤,滑翔机在天上遨游,孩子在美丽的山野奔跑.美美地一天.

网友:
每个人都不同,根据爱好,兴趣和毅力决定的。特别是年轻人性子急,玩几下坚持不下去了就想尝试新鲜的东西。全尝试遍了以后就会发现每一样都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于是就退模了。

网友G:
玩多轴最后会沉迷飞控,电子技术,玩固定翼偏手艺活,还会沉迷于研究军事,历史,飞行原理。。。各有侧重。但是固定翼想做到成品四轴那样,很难,毕竟活动部件太多了,哪里都容易碰坏。小型飞翼可以考虑,比如伟力x520那种,带飞控和增稳,开箱就能飞,还能吊机起降。不过这种傻瓜级别固定翼乐趣也不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住说的不错,固定翼对于场地要求大,如果生活在城市中,找个场地很难,找个好场地,几乎不可能,好在国家发展的 ...

滑翔机好玩,固定翼可以无动力是一大乐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滑翔机好玩,固定翼可以无动力是一大乐趣

DLG是好玩,但有缺点,一个是贵,对大多数刚接触这机型的时候,第一影像就是贵,如果没人带,很难玩,光装机就是一道坎.第二缺点是无动力,在群里,就有不少DLG玩家退模,原因是膝盖受伤或脊椎受伤的,DLG就没法玩了.还有的是岁数大了,甩不动了.虽然有这些问题,但DLG 的确有意思,每次上天,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有时候能一路热气流,爬升到100米,110米,120米,,,,,(有不少控带语音提示,会报高度),这个时候,巅峰时刻,心情激荡.其实带动力的滑翔机也是不错的,价格相对便宜些,对操控要求也低一点,同样能感受热气流.

网友:
DLG弹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DLG是好玩,但有缺点,一个是贵,对大多数刚接触这机型的时候,第一影像就是贵,如果没人带,很难玩,光装机就是 ...

对,玩不动可以飞电滑,反正玩航模就是图个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住说的不错,固定翼对于场地要求大,如果生活在城市中,找个场地很难,找个好场地,几乎不可能,好在国家发展的 ...

,挺好的,可是时间也是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多轴最后会沉迷飞控,电子技术,玩固定翼偏手艺活,还会沉迷于研究军事,历史,飞行原理。。。各有侧重。 ...

正解!个人还是喜欢固定翼飞行的感觉,可是一直不能稳定的爽飞,所以有点灰心了!特别是这几年四轴无人机的兴起,多了一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滑翔机好玩,固定翼可以无动力是一大乐趣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DLG是好玩,但有缺点,一个是贵,对大多数刚接触这机型的时候,第一影像就是贵,如果没人带,很难玩,光装机就是 ...

这个感觉对场地要求更高,市区会飘到楼上去吧!

网友H:
高清图传没有普及 fpv都没啥大意思,模模糊糊的一点都不爽。  还是固定翼的视觉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清图传没有普及 fpv都没啥大意思,模模糊糊的一点都不爽。  还是固定翼的视觉效果更好

大疆的Google效果不错,可以买一套天空端装在固定翼飞机上应该挺爽的!

网友:
总结的不错,你这观点跟我媳妇开车的心态差不多,明明她自己技术也不差,可就是更喜欢坐在副驾上指挥我

楼主:
有点意思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解!个人还是喜欢固定翼飞行的感觉,可是一直不能稳定的爽飞,所以有点灰心了!特别是这几年四轴无人机 ...

那可能是机型没选对,固定翼有一些还是非常好飞的,只是这几年成品机都精贵了,还重,不像以前性能那么适合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可能是机型没选对,固定翼有一些还是非常好飞的,只是这几年成品机都精贵了,还重,不像以前性能那么适 ...

最好飞的可能就属于纸飞机了!最近再做两个玩玩

网友:
说的不错,回复也都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