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柴为宝大师在不

楼主(2019-10-07):
大师在不,请教一下你的花盘为啥不做成圆的,有啥优势,是如何安装到主轴的,谢谢

网友:
方花盘重量相对较轻,直径较大,夹装工件尺寸也能大点。

网友A:
做个记号直接夹在卡盘上,提高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号直接夹在卡盘上,提高准确度。

如何做记号啊,是不是每次加装都需要自宫,我做了一个直径160的厚度2厘米的圆盘,后面是直径40毫米的一节厚壁管,但是感觉很重怕夹不住,所以没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做记号啊,是不是每次加装都需要自宫,我做了一个直径160的厚度2厘米的圆盘,后面是直径40毫米的一节 ...

说不清楚,需要演示。你也可以动脑筋想想。
花盘重量不要太大。

网友A:
我的花盘厚度8mm。

网友:
花盘不一定要圆周的,由心起设计定可以是三角 方型  任意型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花盘厚度8mm。

我的花盘厚度20毫米,感觉太沉了,所以有疑问,原来你的才8毫米啊,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