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航模电调

楼主(2019-10-07):
好久没法贴了,最近在diy一个BLHelis固件的电调,据说效果很好,打印了30片pcb准备练一番,遥控飞控电调全都自己焊接的,飞起来岂不是很爽!!!还弄了几套小四轴

楼主:
mwc的飞控,一代经典啊

网友A:
航模玩家里的电子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玩家里的电子玩家

哈哈

网友B:
历害,话说这个电调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历害,话说这个电调稳定吗?

bls的那个程序吗贼稳,用30v150Amos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bls的那个程序吗贼稳,用30v150Amos管

哦,打算什么时候上天

网友C:
厉害厉害,上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打算什么时候上天

过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上批量了。

要不要弄几块折腾下

网友D:
厉害了,能玩到这程度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能玩到这程度的,不多

瞎玩

网友E:
淘宝那种便宜的PCB打样?
大电流处多上点锡,用之前检查好PCB本身有没有开、短路。
电调PCB应该是要2或3盎司镀金的,PCB材质要也选好,不然线路发热,再导致板子受热不均变形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那种便宜的PCB打样?
大电流处多上点锡,用之前检查好PCB本身有没有开、短路。
电调PCB应该是要2或3 ...

我这一看你这是大神啊

网友(2020-02-12):
搞点大功率的性价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