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板如何加工

楼主(2019-10-07):
想切些碳纤维复合木板的的飞机零件,现在很多轻木炭纤维版的航模谁知道怎么切割的?我用激光切割碳纤维板会烧焦,切了还连在一起,有谁知道那些碳纤维复合板如何切割吗?

网友A:
用铣床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铣床切的

铣床铣的话应该铣不出那些方形空吧?铣应该是带有圆角的吧?

网友:
玉米铣刀,方角的多铣个圆角就可以放方角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床铣的话应该铣不出那些方形空吧?铣应该是带有圆角的吧?

对,最小也会有铣刀半径那么大的圆角

网友:
  很薄的可以激光 厚的只能铣削一类的机加工。人家汽车发动机和飞机发动机都能铣削那个精度多高啊  多复杂啊 ,碳纤维板子相比飞机发动机不要太简单了

网友:
金属加工的工具 电动工具都可以 不要用木工会炸

网友:
淘宝搜水刀加工

网友:
雕刻机玉米刀,

网友(2019-12-03):
用雕刻机,玉米铣刀,必须是直角的位置在直角顶点先打孔,在铣轮廓

网友:
这飞机太奢侈了。直角应力集中很严重,结构件能不用最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