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玻璃丝布的替代品

楼主(2019-10-07):
通常制作船壳需要环氧树脂和玻璃丝布,现在环氧树脂已经买到了,可是玻璃丝布却不好买,请教老师们,可以用普通棉布,尼龙绸或者的确良等布料替代吗?

网友:
TB上一大推

网友:
TB一大把,为什么不好买。

楼主:
谢谢给位老师的回复。我在外面居住,上TB购买很不方便,想使用一些常用布料替代,但是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特地在这里提出来,向老师们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位老师的回复。我在外面居住,上TB购买很不方便,想使用一些常用布料替代,但是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

报纸。在玻璃纤维没有普及前,老师傅都是一层环氧一层报纸。但是,现在有更好的玻纤布,我还是建议你,买玻纤布。不要太厚,0.15的比较适中。

网友B:
可以试试含合成纤维的布料,强度相对纸或全棉的要高。

网友C:
那你剪几个无纺布的环保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丝袜

这想法跟别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想法跟别致

就有这么干的,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有这么干的,可行

那我也去搞双丝袜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纸。在玻璃纤维没有普及前,老师傅都是一层环氧一层报纸。但是,现在有更好的玻纤布,我还是建议你,买 ...

谢谢老师了。网速太慢,很久上不去,迟复为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含合成纤维的布料,强度相对纸或全棉的要高。

谢谢老师了。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办法也许用在小船上可以,做一条80多厘米的船,可能会用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剪几个无纺布的环保袋吧。

谢谢老师了。我试一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办法也许用在小船上可以,做一条80多厘米的船,可能会用许多。

买个长的不就行了

楼主:
原来如此!俺不熟悉这东西的规格,只知道是个袜子。(●'◡'●)谢谢

网友F(2021-02-12):
看到提问时,已经与发问时间间隔一段时间了。说说我的想法,环氧复合材料,是在复合后发挥材料的各自的特性优点。在不用玻纤等高强度纤维做复合材料,要考虑互相配合,环氧树脂与普通棉布或者涤纶布做复合材料是可以的,但要注意这些布料强度比较低,所以制作复合材料时,要适当多加二丁酯等增韧剂,这样在成才变形时,布料所受的应力不会过分集中,能保证一定的强度。重复说法是,用普通布料之类做环氧符合材料应适当增加增韧剂的配比,材料柔性大些能减小布料的受力状况,达到应有的强度。

网友G:
丝袜很容易蒙上去,而且很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提问时,已经与发问时间间隔一段时间了。说说我的想法,环氧复合材料,是在复合后发挥材料的各自的特性 ...

谢谢您,帖子这么久了,还热情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丝袜很容易蒙上去,而且很贴合

谢谢您,我会按照您的方法试试的。

网友H(2021-08-29):
千万不要用所谓的无纺布环保袋,那个放哪里不用多年以后就风化破碎了!!!
不好买炭布   玻璃纤维,可以用涤纶布料(俗称的确良,就是涤纶和棉混纺而成,主要成分就是涤纶),(容易起皱的运动服或登山背包,登山鞋面料强度比尼龙高)。其次用尼龙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千万不要用所谓的无纺布环保袋,那个放哪里不用多年以后就风化破碎了!!!
不好买炭布   玻璃纤维,可以 ...

谢谢您。正打算做条西北风,也买了环氧树脂,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些东西。如今,这些东西不多见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俺不熟悉这东西的规格,只知道是个袜子。(●'◡'●)谢谢

“不熟悉”你这说得难道你还没看过长腿黑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熟悉”你这说得难道你还没看过长腿黑丝啊,

俺家不是老女人,就是小女人,没有用这个东西的,家里没有。您说的这个办法倒是挺好,套在船体上很熨帖,直接抹环氧树脂就行。可是一个老爷们去打听着买丝袜,是不是叫人觉得有些变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