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关unA6转接板的疑问

楼主(2019-10-07):
在看unA6,知道可以用转接板3块2S或者2块3S一起充,但是看了转接板,左右各有3个2S和2个3S的口,这算什么原理呢?不会是左右都可以一起插,一边充完再充另一边?有那么智能?

网友:
一共就6个CELL,拆成1X6,1X5,2X3,3X2,对面一组是同样的脚,用表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插2组3s,6组2s,2组6s同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