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飞断三轴的,今天我把第四根轴飞断了

楼主(2019-10-07):
见过飞断主轴,横轴,尾轴,从没见过能把直机电机轴飞断的,今天我就做到了,刚换完100个起落不到的电机轴,做钟摆突然失去动力,以为扫大齿了,15米高左右,赶紧把飞机翻正,给副螺距,做熄火降落操作,飞机掉到草堆上

目测除了电机齿不见了,电机轴断了,其余好像没坏,具体情况等修机再看

国庆最后一天的爽飞

网友A:
大齿间隙没留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间隙没留够吧

有间隙的,也不是第一次调,这个还是知道的

网友:
暴力飞什么都断

网友:
下次飞前算一卦,这次该谁断了

网友:
什么机?450吗?好像飞越的电机。

网友:
不急,还有舵机输出轴,皮带导轮轴,尾传动轴,断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那么可怕

网友:
转速太高

网友:
技术不错,鉴定完毕

网友:
你个高手,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干断第四轴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这其实和暴力没什么关系,这和轴的材质有关系,特别是轴上有卡簧槽的地方,非常容易断,曾经我就是电机掉落到木地板上,卡簧槽位置断了

网友:
检查下单向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