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维修更换问题

楼主(2019-10-07):
我一飞固定翼用的3S 2200MA 25C的锂电有问题,检查发现有一节
电池
有问题,手上有一节30C单芯同容量的电池,可以更换坏的一节锂电用吗(只飞固定翼)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内阻不同放电速度不同,有可能引起部分电芯寿命急剧下降。

网友C:
固定翼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D:
用勉强可以用,但是充电时就不太好了,单节会不平衡的。

网友E:
可以的 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