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分享 自制法拉电容后备电源

楼主(2019-10-07):
只是听说原本国外进口的R2 BUFFER不做了,技术含量也不算是太高的东西,而且价格也的确比较高,模友能够承受的并不多,那就干脆自己做几个吧。
先来说一下直机使用后备电源好处:
1,防止BEC空中损坏失控炸鸡,当BEC空中损坏情况下,后备电源可以继续供电给陀螺仪舵机,安全迫降;
2,防止动力电插头脱焊完全失控炸鸡,当动力电插头脱焊,BEC和动力全部没有了,完全失控了,后备电源可以继续供电给陀螺仪和舵机,安全迫降;
3,分担BEC供电压力,当BEC大功率输出降压时,后备电源可以帮助BEC一起输出,减小降压;
4,减小、缓冲舵机的反电动势。
其实后备电源最主要功能是防止以上1和2情况发生。
可以用作后备电源的有很多,2S锂电,镍氢电池,磷酸铁锂,蝎子后备电源,但是这些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使用前要充电或者定期保养,想一次性解决懒癌怎么办呢,那就只有法拉电容了。
法拉电容安装后飞前第一电自动充电2分钟左右,之后因为电容一直存着电,就不用充电了,飞机上电就可以直接飞了。还有就是万一 发生上述1和2情况,没有很好的迫降炸鸡的话,其他后备电源可能一直让舵机憋着,法拉电容在迫降后30秒左右电压降低不足以驱动舵机,舵机不会在炸鸡后憋舵。所以就自己试着做法拉电容后备电源吧。

网友A:
先不扯别的,它怎么通知你备用电源接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扯别的,它怎么通知你备用电源接通了呢?

想扯什么尽管说吧,没关系的,一次性扯完
控上有回传BEC电压的,如果BEC设置7.4V,我们 一般控上设置回传BEC电压低于7.0V报警,当上述1或2情况发生时,BEC没有电压情况下,后备电源供电1秒钟电压就低于7V了,控上就报警了,出现故障尽快迫降吧。
以下是完成后测试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扯什么尽管说吧,没关系的,一次性扯完
控上有回传BEC电压的,如果BEC设置7.4V,我们 一般控 ...

回传是知道,回传还能报警没去研究过。

网友B:
楼主,这个有卖么?很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有卖么?很想要。

这个自己做就行了,配件淘宝就有,用美国那款超级法拉电容,价格十几块一颗

网友C:
好东西,芯片风枪焊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有卖么?很想要。

有时间给模友做几个放咸鱼吧。
但是问题也随之来了,多少钱算是造福模友,多少钱算是合理价格,多少钱算是黑商,可能口水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芯片风枪焊接的吗

是的,风枪,卸下芯片还有一些工作,有点难搞的,有一定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给模友做几个放咸鱼吧。
但是问题也随之来了,多少钱算是造福模友,多少钱算是合理价格,多少钱算 ...

这个东西,不是走量的,走的是需求。

网友D:
好东西,qq好友通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qq好友通过一下

好的,已加

网友E:
选择国产的,德国的那个太黑,艺多不压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国产的,德国的那个太黑,艺多不压身啊

谢支持鼓励

网友F:
这个相当于mini 的UPS呀,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相当于mini 的UPS呀,很好!

网友G:
厉害,为大家带来福利

网友H:
LZ可以画个PCB出来,这样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传是知道,回传还能报警没去研究过。

华科尔 Devo10 的 回传,很多年前 就能 设置
——温度报警,转速报警,电压报警 Easy ——

楼主:
引用 网友I:
QQ加一下

好的,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为大家带来福利

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可以画个PCB出来,这样就更方便了。。

不会啊,没学过

网友:
电路接线不是很清楚,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我还是保护一下自己的研究吧

网友J:
高手在民间,厉害

网友K:
能多做点吗,放咸鱼造福广大魔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在民间,厉害

感谢鼓励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多做点吗,放咸鱼造福广大魔友吧

    ZTCAP

楼主:
有人说这个板子充电慢,并不慢啊

楼主:
充到7.6V,2分20秒,充到7.4V的话,差不多2分钟左右

网友:
确实不慢,连续飞行几乎不影响

网友:
站内加你好友了~!真是能造福模友啊~!做出来点放咸鱼吧~!我定一套啊朋友~!

网友(2020-04-01):
超级电容后备电源,有没有之前您提到的倒灌BEC损坏电调的可能呢?

网友L:
求板子和电容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求板子和电容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