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 46 AXⅡ 发动机 副油针的求教与探讨

楼主(2019-10-08):
OS 46 AXⅡ 发动机副油针的调整我感觉无法用选入旋出多少圈来衡量,风门开度不同的情况下,副油针可以旋入旋出很多圈。
个人觉得,应该在风门正好全开的情况下,看主副油针之间的距离,图中现在是大约2毫米左右,有些富油。
发帖请教模友的做法,另外谁有同样的发动机,副油针没有调整过的,处于出厂状态的,帮着看一下主副油针的出厂间距,谢谢。

网友:
副油针退两圈,主油针大概退1.25-1.5圈左右(最高速状态),放两圈试着发动也可以

网友A:
富油针应该在风门全关的情况下看多少圈。

凭眼镜看富油针间隙是不准确的,还是得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针应该在风门全关的情况下看多少圈。

凭眼镜看富油针间隙是不准确的,还是得调出来。

是的,必须启动调,这里只是想找一个基础调整的参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针应该在风门全关的情况下看多少圈。

凭眼镜看富油针间隙是不准确的,还是得调出来。

“风门全关”是指刚刚全关状态呗,不是熄火状态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门全关”是指刚刚全关状态呗,不是熄火状态呗?

全关不就熄火了么?

网友:
油门1MM 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