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华飞210刀架

楼主(2019-10-08):
已经解决,谢谢大伙了

楼主:
底下这样的

楼主:
这样没法用吧

网友A:
下面那个是顶丝吗?是不是要把顶丝拆了然后就能够把螺杆拿下来了。

网友:
我以前的嘉湖车床刀架是轻敲出来的

网友:
这刀架换了也没法用,干涉的

网友B:
看上去是从螺丝头往下敲的,应该是有点锥度的,这样机越上越紧的。

网友:
卸下底面固定用小螺丝,再垫木或铜于螺杆上端往下敲,可下。

网友C:
说句你不爱听得,连这些你都搞不定还是别弄了。遇到问题自己不会仔细分析一下吗?能装的上就能拆的下。培养一下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楼主(2019-11-10):
引用 网友C:
说句你不爱听得,连这些你都搞不定还是别弄了。遇到问题自己不会仔细分析一下吗?能装的上就能拆的下。培养 ...

知道不爱听就别说 没用的 我又不是厂家又不是我组装上的 你不懂的就瞎砸啊不学习求教啊

网友D:
我的210是一支双头螺杆,我用钳子夹住中间没有螺纹的位置拧下来的,先前有先把小拖板整个退出来,看了里面没有螺帽,提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是顶丝吗?是不是要把顶丝拆了然后就能够把螺杆拿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10是一支双头螺杆,我用钳子夹住中间没有螺纹的位置拧下来的,先前有先把小拖板整个退出来,看了里面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从螺丝头往下敲的,应该是有点锥度的,这样机越上越紧的。

网友(2020-04-06):
直接从上往下敲就可以了,就是一个T型螺丝,敲敲就下来了

网友:
不好说,搞不好就是过盈配合敲进去的,如果真是这样,拧上个大螺母,上拉马给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