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ARC ET85 平民2寸圈圈机的各种玩法

楼主(2019-10-08):
为啥要玩带保护圈的机子?还不是因为场地问题~带保护圈的75/85小机,在附近的小公园,小区里,就可以愉快的玩耍,只要不飞得太快,就算不小心撞到人,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当然最好还是选人少安全的地方玩。带保护圈另外一个好处是,对飞机本身的保护性大大提高,特别对于新手来说,可以大大降低修机的概率,而对于一般玩家,也可以减少换桨的次数,更加可以专注于飞飞机,二不是修飞机
废话讲完,现在进入正题,ET85,LDARC-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老牌平民厂商kingkong的出品,为啥说是平民?因为市面上同类型的另一个85圈圈机,那价钱不是谁都接受得了,塑料机架要一般全碳纤小鸡的价钱了。廉价的机架有个潜在的好处是--对炸鸡的压力减小,飞起来更加奔放

这个是黑色机架加绿色大头罩,大头罩可以安装普通19mm宽的卡录,包括caddx的眼镜猴,runcam的hybrid需要专门的头罩,稍后会推出;小头罩是安装nano摄像头的,适合竞速用

白色的机架长这样,顺便说一句,ET85的机架套件是包含有一白一黑两个机架,两大两小四个头罩,一个碳纤加强板,其它小配件若干,还有一个大塑料盒子,炒鸡划算

碳纤维加强板,可以有效提升机架的刚性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说,看下图

这个是用了一段时间的电机座,可以看到,塑料被电机压下陷了,因为电机发热加上固定螺丝的压力……
但是kk给加了个pcb材质的垫片,可以完美解决问题

这机里面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不过我自己改动过一点线,和拆了bb响,反正就看个大概可以了

图传是和飞控一样孔距的,不过是另外安装在头罩的固定孔上,而头罩又用独立的安装孔固定在机架上,这样各个配件不会互相干涉

还有一个好玩的配件

展示座!放桌面摆飞机老好看了,还能做起飞座,不过我不舍得拿出去扔地上。。

好了,简单介绍完,就说一下我自己的几种玩法

首先是2S 版,因为我手头很多个玩75的2S电池,不用很浪费,就把玩75机的1103电机装上去玩

spcmaker的8500kv 1103,用kk的50mm四叶桨感觉有点不够劲,用银燕的四叶avan感觉不错,带上卡录动力也是够用的,比同配置的75机操控感好,续航也长一点,这个配置适合原来就有75机的,想换个感觉,可以沿用原来的配件和电池

当然了,如果2S不带卡录的话,那动力就是杠杠滴了

如果……换上10000kv 1103,用原厂50mm四叶桨,那是相当的刺激了鸭

好了,如果2S 10000kv还不能满足你,那就别犹豫了,用原厂的6500kv 1103,原厂配置是配了个4s 430电池的,我觉得动力太过分了,除非要去比赛或者追求极限的高手,我比较建议用3S来玩,高能的300 80c到650 60c都可以

上面这个是6500kv加小头罩,竞速牛批

这个是6500kv配卡录,带个大点的3s电池,续航可以的

好了,大概就先这样,往后有新玩法再补充,对了,忘记了说重量的问题,原厂配置大概是70克,如果追求极致轻量化,最低最低可以做到45克,具体重量要看配置

网友:
坐等runcam 4k
头罩

网友:
这个小鸡感觉很好飞的样子,车库飞必备^O^

网友A:
这个好还是兔机好?那个值得入手?

网友:
这个是套机吗?

网友B:
小鲸鱼的设备能移到这机架上吗 飞控孔距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还是兔机好?那个值得入手?

如果是2寸兔机的话,et85比较好,如果更大的兔机那是大的好,动力更好滞空更好

楼主:
有套机有单机架,套机只能玩3s 4s,用2s的话动力很弱只能在室内玩玩

如果想只玩2s可以买单机架配其它电机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鲸鱼的设备能移到这机架上吗 飞控孔距一样吗

小鲸鱼只有电机合适用,et85是用aio的,就是25.5孔距的一体板

如果你小鲸鱼想移植到et85上,得买一个aio,其它摄像头图传接收机电机可以用小鲸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寸兔机的话,et85比较好,如果更大的兔机那是大的好,动力更好滞空更好

就是 兔机249+和ET85中选一个

网友C:
請問文中提到的最低最低可以做到45克,改怎麼搭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文中提到的最低最低可以做到45克,改怎麼搭配呢?

3.5克一个的1103  拆掉加强碳板和电机座隔热板,其它就普通的配置,就行

网友(2019-11-17):
请问楼主,这个的等待灯带是正极接飞控上那个led,负极和接收机共地吗?接好后需要怎么在bf里设置才能让灯亮起来呢?谢谢您!

网友:
好帅气的机子,赞一个

网友D:
这个图传有多远?我用的LDARC 的gt8,是25wm图传,晴天图传大概100~150米左右,阴天只有40~50米了,再远一点就看不清图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传有多远?我用的LDARC 的gt8,是25wm图传,晴天图传大概100~150米左右,阴天只有40~50米了,再远一 ...

GT8最大的短板是摄像头和图传

网友:
卧槽,2寸飞得这么顺滑的这个星球有几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GT8最大的短板是摄像头和图传

是啊,gt8很好飞,又耐摔,就是图传比较尴尬,太近了。

网友F:
楼主我买了卡录的套机,然后4s跳楼时候拉起来横滚方向会被猛的抽一下一样,是因为动力不足吗?原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买了卡录的套机,然后4s跳楼时候拉起来横滚方向会被猛的抽一下一样,是因为动力不足吗?原厂电池

这个是圈圈机常见的通病,只能通过手法去控制,尽量避免这样的动作

网友G(2020-01-14):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买了卡录的套机,然后4s跳楼时候拉起来横滚方向会被猛的抽一下一样,是因为动力不足吗?原厂电池

主板电调问题我的也是这情况换了格普的主板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H(2020-03-02):
引用 网友G:
主板电调问题我的也是这情况换了格普的主板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俯冲后拉起横滚会抖几下,不知道您是换了格普的那款主板,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俯冲后拉起横滚会抖几下,不知道您是换了格普的那款主板,请推荐一下,谢谢。

同求一套推荐配置,自己组装

网友(2020-11-05):
听说原厂飞控做大的动作飞机会抽风,请问楼主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入坑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