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地面站风格四杆遥控器

楼主(2019-10-08):
本贴为手机发帖,连续更新!

——————————————————

题图三张:

——————————————————

正文:

前段时间,对早期的遥控设备很是着迷

为此翻阅了很多资料,还发了一篇早期遥控设备赏析的帖子

我跃跃欲试,准备自己用现有的遥控器通过更换外壳,变成方方正正的早期遥控器样式

考虑到实用性,我打算用退役的Futaba T8FG下手,拆开研究了一下,发现有许多难点需要解决,比想象中的要困难,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改装的经验

(下图:拆开研究的T8FG,现在我在用14SG,两种遥控器可以通过SD卡共享模型,接收机也通用,具备改装的实用性)

为此,还画了一个布局图,并根据电子设备的尺寸和布置开始选择外壳

(下图:改T8FG的布局图,屏幕不用时可以用盖子盖住)

一开始,打算买铝合金板自己做盒子(就像大多数早期遥控器的材料一样),但最后考虑到DIY的加工难度和精度,我最终选择了abs塑料材质的设备盒,优点是尺寸可选,好加工

(下图:买了两种尺寸的盒子)

盒子到手之后,面对手边的T8FG却不敢下手了

担心改残的顾虑在头顶盘旋

这时转头看到了我的精灵2遥控器,瞬间两眼发光

之前,精灵2被我改装成了双控版本(参见之前的贴子),两个遥控器前后绑在了一起,还加了増程器,这导致每次去玩需要先给所有设备独立安装电池,任何一个电量不足都会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把这两个遥控器都装在盒子里,并用一个大电池给所有设备供电(包括:两个遥控、两个功放、鹰眼锐视屏幕),那便利性可就提高了很多

开整吧,别犹豫了

首先拆掉两个遥控器(下图)

然后取出里面的所有元器件,在大盒子上做了一个布置,看看哪个位置放摇杆合适,毕竟有四个摇杆(下图)

旁边的老天8遥控器是用来参考摇杆位置用的

笔画了半天,终于可以开孔了,四个孔很快就开好了,abs塑料盒子确实很好加工,也有厚度,很结实(下图)

摇杆试了试可以比较合适的放进去,但是天地飞的微调让我犯难,这个微调孔很难开的很精确,开残了会很难看。

一不做二不休,如下图,我直接把原来的天6遥控外壳毁了,当模板,这样就不会画偏了

果然这样开的微调方孔比较完美

[ 未完待续... ]

楼主:
【连载第2部分】

图1介绍:

安好功放之后,

接下来,另一个小盒子也被我利用了起来,用来放置遥控器功放

遥控器功放是淘宝买的,正常几公里应该没问题,我把功放壳子拆开,摆布位置画好并开孔,这一步没什么难度,慢慢来即可,最后把天线位置也开孔

对于不容易找准的孔位,我的经验是先开一个小孔,然后看看位置偏差多少,再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孔(开的时候把偏差校准过来),最后开一个正好合适的孔,就ok了

图2介绍:

功放安装到位,接着又安装了把手和一个供电总开关,供电总开关用于测试和使用需要。

功放上的指示灯都被漏了出来,这是有必要的,而开的大圆孔主要用于散热。两根天线可以正常折叠,很方便

图3介绍

考虑到在车内操作,里面内置了一个大而薄的强磁,盒子底部贴了防滑橡胶,可以方便吸附在车顶,方便信号传输的同时减少对车内的辐射

这个功放功率比较大,之前绑在遥控器上测试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头不舒服,放在车顶就一点感觉没有

连接线长度三米,是普通的信号线

图4介绍:

回到遥控盒子,安好了四个摇杆,接下来就要搞其它的开关了,又是一顿笔画,目的是让按钮的布置更合理、更好操作

本图可见一个电压表正在画开孔位置,之所以选择了5v的表,是想着在启动功放的时候,通过指针的变化(5v的精度更高),确定功放是否被开启(整套遥控设备只用一块3s4200毫安电池供电)

图5介绍

好了,面板基本完成,我把屏幕、功放、遥控器1和2都单独设置了供电开关,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

比如飞机在很近的距离时,可以关闭功放,减少辐射和能耗,在飞机刚接电寻星的半分钟之内,也可以同时关闭屏幕,总之,都可以通过面板按钮集中控制)

红色保险盖下面是总电源开关,下面连载再介绍它的特别使用方法

[ 未完待续... ]

网友A:
奆佬又来发帖了

网友B:
真赞!坐等更新!

网友C:
论圆规的作用。。。这样就不用报废一个天8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圆规的作用。。。这样就不用报废一个天8拉。

报废外壳的是天6,天8没动。画圆我有圆尺,破坏天6外壳的主要原因是微调钮的开孔很难精确标记

网友D:
内置的图传和数传要上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的图传和数传要上风扇的

多谢提醒,我下次飞行时监测一下功放温度,印象中工作温度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下次飞行时监测一下功放温度,印象中工作温度不高

图传和数传都是发热大户,你那个abs板理论上扛那个温度也没什么,但是遥控器内部可能会产生一个高温区。冬天还好说,但是在夏天就不太好了。最好是做成一进一出的方式,让内部空气流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和数传都是发热大户,你那个abs板理论上扛那个温度也没什么,但是遥控器内部可能会产生一个高温区。 ...

楼主:
【连载第3部分】

图1介绍:

因为精灵2的遥控器是6v供电,所以买了一个12v转6v的DCDC,经过测试,可以正常供电

图2介绍:

盒子内部,线路、开关、电子设备比较多,都集中在盒盖上面,这些都需要整理布置好

图3介绍:

考虑到功放部分,要有两组信号和一组供电线路需要外接(共6条),我还第一次使用了航空插头,焊接工作需要仔细完成

图4介绍:

面板完成,还贴了各种开关的功能说明

这里说两个地方,一是总电开关(左上角带红色盖子的),因为红色的保险盖关闭时是用来保持关闭状态的(关上盖子之后开关只能保持关闭状态,且盖子上有弹簧),但飞机在飞行中是万万不可关闭电源的(图上这种打开保险盖并开启电源的状态其实比较容易误碰),所以我用把保险盖旋转180°的方法,启动开关的同时,还保证了开启时不被误关闭,这样做非常实用

还有一个是长方形的电池单片电压按钮,这个按钮是回位按钮,按下之后,电压表就能显示电池单片电压,飞行中也可以轻松查看

图5介绍:

安上屏幕,一切就绪,可以准备试航测试了

[ 未完待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奆佬又来发帖了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赞!坐等更新!

争取两天之内更完,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

感谢支持

楼主:
【连载第4部分】

禁 飞期刚结束,迫不及待来到户外测试,天很蓝,风和日丽

按照操作步骤,首先打开遥控总电源开关,然后开双控开关,之后把精灵2开机放在车前面等待GPS信号,回来把功放吸在车顶,接好连接遥控的航空插头,打开屏幕电源,在车里等待信号。

卫星数很快就到了9颗以上,把遥控器上的计时器启动,起飞,飞到400多米的时候,遥控信号变差,我马上打开了功放开关,信号恢复正常。

第一块电池没飞太远,第二块电池拉距到1.2公里依然操作顺畅,很成功

最主要的是,这个地面站风格的遥控器操作起来的感觉很有满足感(如下图1、2)

回来又做了一些改进:把原来云台遥控器在左摇杆上的摄像头切换功能移到了右边摇杆上,这样在飞机悬停的时候,控制飞机遥控的左摇杆和云台遥控的右摇杆,就可以完全控制摄像头各个角度和摄像头切换的功能了,还在云台遥控器左右摇杆上都打孔加了限位螺丝

之后,把遥控器里面的线路、设备也做了布置和固定,更合理些(下图5)

[ 未完待续...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

只要有时间,各种折腾还会继续

楼主:
【连载第5部分】

看到很多早期遥控设备都有铭牌,我也从淘宝买了钢印(下图1),找了块铝板一顿敲,然后用蓝色记号笔涂抹凹面,效果还可以,自己比较满意(下图2)

航空插头是我第一次用,可以锁紧,非常方便牢固(下图3、4)

红色的开关保险盖为遥控器增色不少,虽然只是几块起的东西(下图5)

[ 未完待续...]

楼主:
【连载第6部分】

遥控器电池因为是外置的,所以要安排一个牢固可靠的位置,我用一块硬减震泡沫和提把为电池设置了一个安装位置(下图1),电装放在上面,扎上绑带,足够安全(下图2)

因为遥控器上有一个单片电压测试功能(下图3),所以需要从电池平衡头上取一个电压(下图4,一个就可以,另一个从电池的输出端取)

图5是上一次说的图传遥控器右侧摇杆(注意上面的限位机米),这个摇杆是上下自由行程左右回位的,上下用于调节云台俯仰,向右是切换长焦镜头。

加了限位之后,启动长焦可以不用把摇杆掰到最右边,这样操作更便捷,切到长焦之后,依然可以上下移动云台(向右掰住即可)

[未完待续...]

楼主:
【连载第7部分】

放一些细节图,让大家看的仔细

abs塑料的外壳触感还是很好的,手放在上面也比较温和

红色保险盖可以打开操作开关,也可以不打开直接旋转操作开关(之前说过)

那个有点旧的按键是从一个淘汰的进口设备上淘汰的,也就是我做机械电显的那个盒子上的

[ 未完待续... ]

楼主:
【连载第8部分】完结篇

精灵2上的云台舵机也从之前的塑料舵机更换为金属舵机,虽然控制角度不及之前的塑料舵机,但是通过拨动云台调节通道的机械微调钮,还是能做到符合要求的调节幅度的(下图1、2)

摇臂也更换为更短的圆盘,摄像头晃动减弱了,测试中的画面稳定性能得到了明显提升

精灵下面的探照灯晚上很好用,白天很远也能看到。可以通过遥控开启,带整流器

遥控功放器盒子因为个比较大,所以可以在收纳姿态下把三米的连接线轻松缠绕在上面,然后用绑带固定,很方便(下图3、5)

功放盒子的顶部也设置了一个电源开关,用于调试中使用,平时为长开状态(下图4)

[ 本贴完结 ]

楼主:
本贴已经更新完了,共有图片52张,这也是我当爹之前最后一个作品了,接下来的日子,如果有时间我还会折腾新的东西出来和大家分享

感谢支持我的模友们!

网友I:
大佬就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就是大佬

感谢支持

网友J:
大师兄的帖子必须顶!强迫症患者表示看了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师兄的帖子必须顶!强迫症患者表示看了很舒服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厉害!棒棒达!

感谢支持

网友L:
就你这个,我一点也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厉害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你这个,我一点也看不明白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K:
厉害!厉害!棒棒达!

感谢支持!

网友:
牛人!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