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BF调参软件中PID中的profile

楼主(2019-10-08):
新手求教:BF调参软件中PID设置中的profile123是怎么应用的?只需要profile1吗?其他的什么时候需要?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A:
估计这功能几乎没人用,但听KZ讲的视频,知道它就是类似预存三套不同的参数,用哪种,选哪种,用KZ的比喻是,汽车电动座椅,存三个不同的的位置参数,自己开的舒服位置,老婆开的位置,孩子开车的位置,方便一键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功能几乎没人用,但听KZ讲的视频,知道它就是类似预存三套不同的参数,用哪种,选哪种,用KZ的比喻是 ...

四楼 正解。。

就是 电脑这边 存储 几套 参数。而已。

网友:
比如你挂GOPRO,用1,摘掉GOPRO用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楼 正解。。

就是 电脑这边 存储 几套 参数。而已。

明白了,二位解释的非常清晰,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