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发射的RSSI信号值-10,正常吗?

楼主(2019-10-08):
RSSI信号值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谢谢

网友:
越小越好

网友:
30以内都正常。

网友A:
楼主你好。希望下文能帮助到你。
如果飞机出现失控,或者信号不好等问题,如何排查问题。

1.检查遥控器天线,接收机天线,是否有损坏。尤其是接收机天线,前面一节银白色的馈线是最重要的。

  如果接收机天线馈线已经断了,继续飞行,会导致接收机信号堵塞,接收机内部电流不稳定,导致信号弱。

2.检查遥控器与接收机的RSSI信号。让遥控器的天线与接收机天线平行(已接收机天线馈线那头为准)30CM,

  然后在遥控器的回传界面查看RSSI的数值大小。如果数值在0到-30之间则达标遥控器与接收机的信号正常。

  如果数值在-30到-90之间(如-36、-58、-68等)都是信号弱,遥控器距离也会很近。

3.还一种情况,RSSI正常,天线也没有损坏。但是飞行距离不理想。这些就需要排查接收机的天线摆放。附近

  环境干扰等情况了。

  举例说明:拿多旋翼来说,如果我们是需要飞高,遥控器天线平行地面,接收机天线绑于多旋翼机臂是最佳位

  置。如果我们是飞远,遥控器天线应垂直于地面,竖起来。接收机天线绑于多旋翼脚架位置,让天线也垂直于

  地面,这样信号才是最佳的。

网友(2020-02-2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希望下文能帮助到你。
如果飞机出现失控,或者信号不好等问题,如何排查问题。

如果是双天线的呢  固定翼飞远怎么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