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穿越机】国庆出游全纪录——远航+freestyle

楼主(2019-10-08):
7寸机配置
机架:翼飞xl7 v4
摄像头:foxeer 弹弓v3
图传:tbs 32位 高压图传
图传天线:dys 5db蘑菇
电调:大通曼巴 40a
电机:翼飞 xing 2207 1800kv
飞控:f4 v3
GPS:bn220
电池金砖3.0 4s 2000mah/自组御动力 4s 3840mah
遥控:frsky x7+tbs micro tx
眼镜:skyzone 02s + dys 5db蘑菇 + menace 9db平板/枫叶13db平板

5寸机配置
机架:Johnny Astro X5
摄像头:Foxeer Falkor mini 1.8
图传:Rush Tank 800mw
图传天线:Foxeer Antenna
电调:DALRC ENGINE PRO ESC Multi 4-in-1 40A
电机:SUNNYSKY 2306 2700kv EDGE
飞控:FlightOne Revolt Osd Falco X
电池:Tattu R-line v3 1550 - 2000mah
遥控:Frsky QX7 / Tbs Crossfire micro tx / nano rx
眼镜:skyzone 02s + dys 5db蘑菇 + menace 9db平板/枫叶13db平板

网友A:
飞那么远,迷路了怎么办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黑羊的micro TX和大的crossfire有什么区别没有?望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C:
七寸机那个配置应该用6s吧?

网友D:
棒,Frsky QX7 / Tbs Crossfire micro tx / nano rx这套拉距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黑羊的micro TX和大的crossfire有什么区别没有?望详细解答,谢谢

最大功率不同,小黑羊最大250mw,大黑羊最大2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棒,Frsky QX7 / Tbs Crossfire micro tx / nano rx这套拉距多远?

正常环境5公里,极限拉到失控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那么远,迷路了怎么办

不然GPS干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七寸机那个配置应该用6s吧?

相同电压,大桨低kv,小桨高kv,如果这电机上5寸桨就要上6s,上7寸桨正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功率不同,小黑羊最大250mw,大黑羊最大2w

250mw5公里应该够了吧?其他还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mw5公里应该够了吧?其他还有区别吗?

一个只能遥控器lua调参,一个背面有oled屏和按钮在高频头上调参;一个遥控器供电,一个可以外接电池供电;
一个卖500,一个卖1000;
还要什么不一样,长得不一样算不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只能遥控器lua调参,一个背面有oled屏和按钮在高频头上调参;一个遥控器供电,一个可以外接电池供电 ...

哈哈哈,我说的不一样是指性能方面

网友E:
7寸桨能飞十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7寸桨能飞十分钟吗

几种电池飞下来——1500mah 10分钟;2000mah 13-14分钟;3830mah 25分钟;4800mah 35分钟——拼的就是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说的不一样是指性能方面

功率调成一样的话,性能当然差不多了

网友F:
御电池怎么组的?

网友G:
那一点桨看着好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御电池怎么组的?

首先淘宝闲鱼买御电芯,然后正负极串联,再焊上平衡头XT60头,最后热缩管封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一点桨看着好难受

不要在意这一点细节这才说明是七寸飞的,而不是固定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几种电池飞下来——1500mah 10分钟;2000mah 13-14分钟;3830mah 25分钟;4800mah 35分钟——拼的就是续 ...

大疆的3830电池放电c数太低了吧,4s也就20c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电压,大桨低kv,小桨高kv,如果这电机上5寸桨就要上6s,上7寸桨正好

网友:
花飞的RF飞控真是稳如狗  看着就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3830电池放电c数太低了吧,4s也就20c能用吗

足够,电池15c放电,最大电流能到50A。实际飞下来巡航电流不超过10A,做花式推油也就20-30A。

网友:
楼主你好,看了你很多视频,我也想买X7+Crossfire Micro,能请教你吗?我论坛加你好友了通过下儿吧

网友(2019-12-29):
老哥麻烦能不能发个x7的l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