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isky hcp100s的配置文件,华科尔D10控已刷机

楼主(2019-10-09):
求hisky hcp100s的配置文件,华科尔D10控已刷机,已加好高频头了。对好频了,但加油门后,舵机升到最高后,有一只舵机就会再降下来,不知为何?
调了好多个方法,都不行,求份好用的配置文件。谢谢。  yiant@139.com  能发网盘下载也行,求高手帮忙。

网友:
好像很复杂

网友:
直升机摩友数量大量减少,还能找到当年的田少?老金?我是一个新老人,想帮你也帮不到,我有三台100S,D7E控,前玩家调好的参数。但如果只是简单飞飞普通模式,设置比较简单,在混控里面油门和方向都选三段式,副翼、升降机第六通道分别CCPM1,CCPM2,CCPM3,如果副翼和升降反了就把CCPM1和CCPM2调过来。

网友:
至于舵机升上去会掉下来,MCPX 和130X主板都会有这种现象,起飞后就不会了,不行就重新对频

网友:
我来分享一个吧,是来自老金的,是dsmx制式,搭配dsmx卫星使用。
name=HCP100S-DSMX-1
mixermode=Advanced2
[radio]
protocol=DSM2
num_channels=7
fixed_id=123456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channel1]
safetysw=ELE DR1
safetyval=-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0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70,70,70,70

[channel2]
safetysw=ELE DR1
scalar=75
scalar-=75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safetysw=ELE DR1
scalar=80
scalar-=80
template=cyclic2

[channel4]
safetysw=ELE DR1
scalar=70
scalar-=7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15
muxtype=add
curvetype=min/max
points=0
[mixer]
src=RUD
dest=Ch4
muxtype=multiply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1,1

[channel5]
safetysw=ELE DR1

[channel6]
safetysw=ELE DR1
scalar=65
scalar-=65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safetysw=ELE DR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4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1
scalar=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2
scalar=-10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5point
points=-15,22,60,72,85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5point
points=-85,-70,-15,60,85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5point
points=-85,-70,-15,60,85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1
time=270
[timer2]
src=Ch1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out
box1=Ch1
box2=Timer1
box3=Timer2
toggle1=ELE DR
tglico1=5,68,0
toggle2=FMODE
tglico2=192,193,194
toggle3=MIX
tglico3=195,196,197

楼主:
还要再找找啊

网友: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飞HCP80时出现过,我调整后就好了,你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找下

楼主(2020-03-02):
要再找找下

楼主:
每天顶一个

网友(2020-12-06):
楼主调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