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驱动不了F4飞控的BOOT模式

楼主(2019-10-09):
这款飞控正常能链接电脑并能进入INAV!现在想刷BF固件!链接电脑后能正常识别COM端口!但是按飞控的BOOT按键上电启动后电脑就不能自动安装这个模式下的驱动!重新装过驱动也不行!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按照说明装驱动,还有就是ghost系统不好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装驱动,还有就是ghost系统不好鼓捣

我不是GHOST系统!驱动都换几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GHOST系统!驱动都换几个了还是不行

616221093你进这个q群,里面有相应的驱动及安装办法,试试

网友:
飞控没有刷usb udf

网友B:
这飞控会死机的,小心了

网友:
我W8.1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为个驱动弄三天了,最后模友之吧找到解决办法换w10,换了就立马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飞控会死机的,小心了

多试几次。

网友:
是不应该需要用zadig装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