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调在大直升机上的应用心得

楼主(2019-10-09):
优点:反应快,线性好!省电,不发热!估计是 正弦波的优点吧!
最大的优点是便宜!这个14S的才200元收的!!!!!

缺点:没缓启动,会忽然一下让机机跳芭蕾的!
用心小油门设置曲线,慢慢推油门!

网友A:
收油也是急刹车吧

网友B:
内转无刷?

网友:
可以用电调定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油也是急刹车吧

收油不怕!有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转无刷?

外转无刷

楼主:
当然!最好!

楼主:
忘了一个问题:大疆的这个 正炫波 电调挑电机!第一个 电机 (忘记牌子了)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一个问题:大疆的这个 正炫波 电调挑电机!第一个 电机 (忘记牌子了)无法正常启动!

正弦波电调当然要配正弦波电机,电机结构都不一样。正弦波电调可以能量回收,收油门减速非常明显。没有定速系统和转速传感,也没有BEC(不过我自己也是2S直驱不用BEC的)。如果是大疆的电调缓启动好像可以设置,不过是在飞控里设置的。电调可能没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电调当然要配正弦波电机,电机结构都不一样。正弦波电调可以能量回收,收油门减速非常明显。没有定 ...

正玄波电机的结构有什么不同?能否赐教??

楼主:
这个550安装的是 好赢的多轴电调。大疆的在另外一台700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电调当然要配正弦波电机,电机结构都不一样。正弦波电调可以能量回收,收油门减速非常明显。没有定 ...

你是说异步鼠笼?

网友:
有定速吗

网友:
收油门不怕,有单向轴承德。启动必须小心了,没缓启动没定速

网友:
可以在遥控器里设置油门通道延迟,用开关控制就ok。我的450用固定翼电调就是这样实现缓启动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用陀螺仪定速呢?

网友D:
除了没缓启动,其他都挺好的,毕竟定速可以用陀螺的,用这种电调的大机上2S直驱一般也都没问题

网友E:
没有定速,不推荐

网友F:
可以用陀螺的缓启动跟定速嗎?

网友G:
还是用专业的直机电调,大飞机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两架大鸡鸡已经飞了40多个起落,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