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如何一控双机(船)

楼主(2019-10-09):
现有接收机tfr6A. 7008Sb. 有双向电调几个,想同时控制2个独立的小船,拉网。(最近闲的)想问下各位大神是再配个tfr6A还是7008sb? 还有对于tfr6a来说和一个接收机对频后再对频另外一个tfr6a,能不能同时这2个接收机都受控,有没有哪位大神折腾过

网友A:
有戏,上次不是讨论过双叶不绑定接收机的么。

网友B:
fhss和fasst,无回传的不需要双向绑定的可以做到1控同时操作n个接收机。但是

没戏,模型不修正不可能跑得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hss和fasst,无回传的不需要双向绑定的可以做到1控同时操作n个接收机。但是

没戏,模型不修正不可能跑 ...

加陀螺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hss和fasst,无回传的不需要双向绑定的可以做到1控同时操作n个接收机。但是

没戏,模型不修正不可能跑 ...

看来有戏,左边油门和方向,右边升降是油门,副翼是方向,都是用的双向电调,摇杆居中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戏,上次不是讨论过双叶不绑定接收机的么。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让我想到了任天堂的SWITCH游戏机,一个大手柄可以拆成两个小手柄:)

网友C:
可以的,绑两个接收,1,3控一船;2,4控一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绑两个接收,1,3控一船;2,4控一船

我准备34,21,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有戏,左边油门和方向,右边升降是油门,副翼是方向,都是用的双向电调,摇杆居中0油门

真棒,我居然没想到这方面